主轴校正的简便方法

楼主(2009-07-17):
主轴校正的简便方法
摔机后主轴弯曲往往就被替换下岗,其实很可惜。
我在接触直升机的初期由于配件难搞,就试着主轴校正以解燃眉之急,我的雷虎30飞行了已近十年只换了2根主轴,不是我不摔机其间摔机次数已无法记清,但是,练就了主轴校正的简便方法供模友分享。
工具:锤子、5mm金属垫块、玻璃台面(每家都有)
操作:
1、在玻璃上滚动主轴,检查出最弯曲点
2、在水泥地坪上放好金属垫块,主轴一端搁在金属垫块上另一端放在地上
3、用锤子敲击最弯曲点,重复123的步骤就能完全校正。
4、初次尝试力度掌握有点难度,慢慢的就能熟练掌握
我用此法对500电直、雷虎30、雷虎50主轴、尾轴进行校正效果很好大家有兴趣的不妨试试。
450的配件价格已很低就没有必要折腾了

网友:
节省米的好方法

我的是 450啊  就别 折腾了

网友:
能修就修.修不好就换...

网友:
哈哈,450不折腾,这句好

网友:
我的450也很少换主轴,只要不是受损太严重,基本都是自己校正~

网友:
我试过,难度好大,只要不直就会影响飞行性能,看来楼主手艺真是巧,俺也回家再练练铁锤功

网友A:
补充下:

1、在玻璃上滚动主轴,检查出最弯曲点-- 听滚动的声音是否纯正,对于肉眼很难觉察的微小弯曲,建议在玻璃上放上一张白纸,然后覆盖一张复写纸,滚动后看白纸痕迹是否均匀。

3、用锤子敲击最弯曲点-- 把锤子用绒布包裹好,再敲打。

修正后安装在电钻上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下:

1、在玻璃上滚动主轴,检查出最弯曲点-- 听滚动的声音是否纯正,对于肉眼很难觉察的微小弯曲,建议在玻璃上放上一张白纸,然后覆盖一张复写纸,滚动后看白纸痕迹是否均匀。

3、用锤子敲击最弯曲点--  ...

LS的补充很好我也补充如下:
1、在主轴的后面用台灯投光会看得很清楚。(忘了这一点)
2、检查方法是装在机机上,不装十字盘及以上的部件,电直很方便通电加油门观察合格后再装其他部件。油直我是用手拨大齿盘观察也很有效,LS用电钻检验的方法也很好。

网友B:
没错。是可以较直。

当敲击后轴都不圆了怎么办?轴承,滑套 等都装进去卡住的。十字盘上下移动不顺畅了还搞什么

网友:
我够思过一个工具,提供给大家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5968&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敲击后轴都不圆了怎么办?轴承,滑套 等都装进去卡住的。十字盘上下移动不顺畅了还搞什么

继续补充;
1、敲击后在轴上会出现凹凸,可用十锦锉修正直至能顺利放入轴承,部分主轴车有挡圈槽大部分会弯曲出现在这里,校正也会方便一点。

网友:
我的副翼轴校了2小时才正了……

网友:
有难度~一般人有点费劲。

网友(2009-09-24):
别用铁锤啊.....还有其他锤子的

网友:
最好是铜棒,我公司有经验的师傅传授!!!!

网友:
我从飞电直开始就这样做了,敲了可以继续用,但是这样的方法毕竟精准度不高,不可能把轴调整的和原来一样直.

网友:
烧红了用平板滚!

网友C:
和之前那个帖子一起实验~!

网友D:
我的方法也是锤子、5mm金属垫块(我用木头的切菜板、玻璃台面(每家都有)还有千分表加一支油性笔,千分表测,哪调敲哪!15分钟搞一轴!

网友E:
锤子,这个办法 考手艺哦,不是笔直的话 ,够受的。

网友F:
就看你的时间值不值钱了!

网友G:
我是插在机上用手转动直接用眼睛看

网友H:
LZ说得没错,能省则省,但是对于新手来说,450的主轴不算贵,尽量还是换新的吧,免得弄巧陈辍

网友C:
报告一下,累死累活还是没有搞定。。。。
450pro的轴

网友I:
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