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如何保存

楼主(2009-07-17):
天热了,不愿意出去飞了,打算把
电池
收起来了,前几天还意外发现两节新电池被放鼓了点,心疼死了
所以现在已经把电池一下全放到了3.8V
然后是不是可以放冰箱里,是冷藏还是冷冻?、

网友A:
可以放冰箱,用密封袋包好,然后冷藏。

网友B:
补充一点,放电自3.9V,冷藏室塑料袋最少三层密封,放铁或铝饭盒里,一个月拿出来恢复至常温,检测电压,少于3.9V,则充电至3.9V。几年来我一直这样储存电池,屡试不爽

网友C:
充电到40%,密封好放在阴凉的地方就可以了,不建议放在冰箱阿,拿出来会结露,短路怎么办

网友D:
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最好用带密封条的密封袋加保鲜盒,放冰箱冷藏,拿出时先别急着打开密封,待恢复常温后再开启就不会结露,最好小电流充放几次后再暴力耍

网友E:
就用个乐扣乐扣 密封很好 放进去放冰箱就好了 也不用里三层外三层了

网友F:
首先是充电到40%保存,电压要3.8-3.9V左右.
找个凉爽的地方,有条件的最好放有空调的地方,半个月拿出来做一此冲放电维护.
保证鋰电完好无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