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lama4时,大伙一般放电到什么程度就不飞而去充电阿?

楼主(2009-07-17):
有人说,飞到飞机自动保护后,去充电,此时
电池
过放了。
但没别的指示,该飞到何时去充电适合阿?

网友A:
这 我每次都是 飞到 报警的

网友B:
保护就把电池凉冻就冲咯!

网友C:
飞不起来就去充电。

网友D:
过放,可能是不平衡的单电池过放,因此上电量报警器能单独显示每个电池的状态,数显的可能精度不好,有LED和蜂鸣器就好了,实时3.3V蜂鸣器会叫,我就不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