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l的波箱求助

楼主(2009-07-17):
自制坦克,想买hl的金属波箱改造,有些问题请教大家
1、最后那个齿轮(驱动轴上的)中心孔径是多少?原轴好像是不等径的,两头的直径分别是多少?伸出轴长多少?
2、这个波箱包括电机牙轮在内共5个齿轮,各有多少齿?模数多少?
3、此波箱原配380电机轴径是2.3,如果换成轴径3.17的540电机,电机牙轮有没有现成的型号可以替代?例如这个hl的3581--1 1:10大脚越野车电机牙轮可不可以用上?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609665f2396151e2ae31cd65cf577708.jhtml
知道的兄弟请不吝赐教,哪怕回答一点也会对我有所帮助,谢谢!

网友A:
1.約5.3mm 主轴8mm 伸出長度不同车也不一样
2.一个45齿二个52齿,马迏10齿,全齿比約1:40.5 模数像0.6
3.扩孔便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約5.3mm 主轴8mm 伸出長度不同车也不一样
2.一个45齿二个52齿,马迏10齿,全齿比約1:40.5 模数像0.6
3.扩孔便行

感谢回复
1、不同车伸出长度不一样 ,哪种伸出最长?
3、我看过你改造虎的帖子,估计你换的无刷电机需要扩孔,不知道是扩到多大?我看照片上这个原装牙轮直径很小,而且是材质比较软的黄铜,担心扩到3.17后孔壁很薄,会受不了540电机的力量,其他论坛看到过这样的反映,自己重新做的话缺少机加工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1、不同车伸出长度不一样 ,哪种伸出最长?
3、我看过你改造虎的帖子,估计你换的无刷电机需要扩孔,不知道是扩到多大?我看照片上这个原装牙轮直径很小,而且是材质比较软的黄铜,担心扩到3.17后孔壁很 ...

扩到3.17没问题的,如你换用更大直径马达齿,便失去扭力,换540没意议的,我还想找个9齿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