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GL450到手

楼主(2009-07-17):
我怎么上不了图片阿,这段话都打了N边啦

我拆了大桨,试验的驼机,各部分基本正常

关键尾驼机打方向到左边到底的时候,驼机连杆会(驼机会吱吱的响,KDS800灯会一闪一闪的)慢慢向右方向反弹,打方向到右底的时候就不会往左边弹,这是什么问题啊

大家等着我炸机的消息吧,不过我目前先不飞,免得秒炸,浪费

还有个就是炸得时候容易损毁那些配件阿,举烈一下么,谢谢

KDS2.4控到底怎么模拟阿!

网友:
如果你的舵机是数码舵机吱吱的响是正常的,KDS800闪也是正常的。至于后面的我就不知道了。

炸鸡易损件有大浆、主轴、横轴、尾管、大尺盘、尾轴、尾翼、平衡杆(这个如果你自己能弄直就没问题,不用买备件)、脚架,另外要备些螺丝,螺丝胶也少不了。其他的就是工具了,1.5MM的内六角螺丝刀,螺距尺是必须的。

呵呵,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炸不到的。

多多练习模拟器,加油。

楼主:
驼机是正常的,搞定了,刚开始的时候是卡死状态,所以吱吱响
大桨,尾翼,螺距尺我都有拉,工具么,啥都有,电钻都有,咱不要开孔器,不缺的就是工具

刚刚试飞真机,声音很过瘾

离地1.5-2CM,哈哈

起来的时候鸡鸡向左边偏着跑,应该是十字盘不平行问题,明天开始调试翼的角度和拉杆长度

下一次应该就会超过3CM了,我的目标哈

慢慢来,自己摸索出来的都是经验

个人觉得遥控太松了一动就多或少,想弄紧点,不知道合时不,KDS2.4G的控

这个控是可以模拟的

网友:
KDS2.4G控怎么玩模拟啊,我的控在模拟器里加油门JJ不会飞的?????

楼主:
加俺QQ,俺也当回师傅哈(529070463)

刚帮模拟彻底调好了

飞了一把,飞起来10分钟不炸没问题,就是飞不回来,哈哈,乱飞就是

好了,都搞定了,明天开始调机,练模拟啦

楼主:
深夜发帖,总结KDS2.4G模拟问题(菜鸟冒充老鸟咯)分享分享哈!

我用的XTR的模拟软件20.0.0版本,听说很老的版本,用的XTR的音频线,就是有个加密狗(还是解密的),上面有个FMS和G2的拨插切换开关,转出来的USB

音频插孔底部的插孔上,usb插电脑上,加密狗(还是解密的)拨插到G2上。打开XTR软件,
遥控器-校准中立位置(别忘记控微调也要调到0,要不然乱飞 )
接着遥控器-通道分配尾陀翼-4,升降驼-2,副翼-1,螺距-6,自旋-不选,陀螺仪感度-5(一个师傅告诉我这个不设,但是飞起来很乱,无法锁尾)
最后常规项目里油门-3
OK通道设置好了就行了,试飞吧!
嘿嘿!是不是乱飞啊
忘了说一个重要的了,把控的机型模式调到HP1,只有这个能用(师傅告诉我的,一般人我不告诉)
接着就真的可以模拟了,试验一下吧,如果部分方向是乱的清调整通道正负!

以上经验是通过2个大虾哪里总结出来的,感谢两位大虾

如果是和我一样用XTR音频线还不会调的就加我QQ529070463
如果是别的线,那就不用加我了,因为我也是菜鸟,俺也不懂

楼主:
再加一句,自己摸索,摸索摸索都是经验,哈哈

网友:
呵呵,我就是自己摸索的。
调机很爽。
炸鸡也很爽。
哈哈。
多练模拟器,真机比模拟器耗飞的多,只要调的好就可以。

楼主:
哈哈!早上摸索了一会模拟器,飞的很过瘾,刚开始都不知道怎么飞(我是很菜的那种,只是喜欢电直,就买啦)

后来经过摸索研究,终于飞啦,但是感觉悬停,什么飞的,俺都不会,还没找到窍门吧,建议各老鸟发一份模拟操作的流程,各姿势飞的方法

不过我研究出来3D倒飞要怎么飞了,经过1个小时的摸索,应经可以连续翻6-7个翻身啦,哈哈

实际新鸟学习,不必一味的要求悬停什么的,如果一直都练不好可以自由飞哈,要不然容易打消积极性,觉得这个很难,很可能放弃了就

下面晒晒俺的3D倒飞哈

正常起飞,先让飞机飞稳,就是和视角平行,然后推油门将鸡头拉高,成90的时候将油门放回最低,就倒过来了,这时候我们的控所有方向就变成反响操作了,拉高鸡头就是原来的降低鸡头,侧翼也是反的(咳,我也说不清楚了,大家自己研究吧),反正重点就是成90度的时候油门到最低,反回去的时候也一样,瞬间拉高油门,就行啦(别忘记打开3D开关呢)

顺便问个问题,悬停要,怎么悬阿,还没摸出来,请老鸟指点下,我的一飞就飞出去了半天才飞回来,我不会让他在原地飞

声明,我不是“爱飞的鸟”,我不想出名,只是分享我的快乐

网友:
一定要练习好悬停,悬停是基础。悬停不好其他的都免谈啊。

网友:
固朗卖二手产品

固朗卖二手产品
我从淘宝网上益智宝 买了固朗GL450C 机器编号是:004735  买后不久一直在维修中,后来发现有问题,经几天的检查,发现晶体和接收机是焊接的,接收机里面布满了灰尘,朋友看了是二手。从六月寄到益智宝 到现在一直得不到处理!!!!我有图片!!旺旺:langji11070   电话:1335621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