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单通道音频线用于G4模拟器+KDS6x 2.4G控

楼主(2009-07-17):
打算玩G4模拟器
kds6x控接模拟器是3.5的音频口,看大蒜头的大作(请勿引用外部链接,帮你贴出来,版主留)
【跟我学玩R/C模拟器】之二:遥控与电脑的连接
目录
一、前言+初识模拟器
目的:了解模拟软件,知道模拟器连接、游戏的过程
二、连接模拟器
目的:制作音频线,并把控连上电脑,听到模拟器里传来的美妙“声音”
三、遥控变成电脑游戏杆
目的:在“控制面板-游戏控制杆”里直观看到遥控器的状态
四、在Windows 中校准控
目的:在“游戏控制杆”里精确反映控的状态
五、模拟软件中控的设置
目的:在模拟器G3.5中设定通道映射,并爽飞模拟器

===========================================

二、遥控与电脑的连接
说明,本帖里部分图片引自bbs.5imx.comwww.smartpropoplus.com

  本文目的:制作音频线,并把控连上电脑,听到模拟器里传来的美妙“声音”
  遥控与电脑的连接方式有两种。在遥控器这端,都是从遥控器背面的教练口输出:
  一是从教练口连到USB口,那需要花大价钱购买专门的线。不带加密狗的90元左右(如ESky 0900A,连好后电脑把控识别为一个标准的输入设备,可以在“游戏控制杆”中看到,可以玩破解过的商业版模拟软件。带加密狗的一两百元,不但可以连接成为电脑的标准输入设备,还可以玩一些商业版的模拟软件(如PhoenixRC,XTR,G3等,价格随支持软件的多少而变)
  二是从教练口到声卡(线入端Line IN 或 话筒MIC IN)。会用电烙铁的兄弟就可以自己做,成本不超过10元。通过PPJoy等软件,就可以连接成为电脑的标准游戏设备,可以玩破解过的商业版模拟软件。

  如果你选择了第一种,你可以跳本节和下一节,直接看Windows中校准控
  本文主要介绍第二种,音频线的制作和连接。

1.音频线的原理
  有人会问,音频线中传输的是音频信号,怎么能传控制信息呢?其实遥控器PPMPCM模式,就是把控制状态变成音频信号进行调制并发射出去,然后接收机收到信号再解调成为控制信号,传给舵机。说白了,就是你摇动操纵杆,从遥控器里就能听到不同频率的声音。
2.认识电脑的LINE IN接口和MIC接口
  好,下面我们就来DIY一根音频线,让电脑来听听遥控器的声音。电脑的声卡有LINE IN插口,这就是专门接收音频信号的地方,笔记本电脑没有这个,只有插话筒的地方,就是MIC插口,这个凑合也能用。见下面两个图:
电脑接口

网友(2008-05-21):
声卡接口

网友:
  所以我们做的音频线,接电脑的那端,是这个东东:
音频插头

网友:
3.认识遥控器上的教练口
  音频线另一端的东东,就和我们控背面的教练口( TRAINER )一样。我们来逐一认识一下(以下的图是我们看到的遥控器上面接口的样子):
  大蒜头注:下图显示的是遥控器上的接口,是母头,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找能插进这些接口的公头。

Futaba方形口

F方口

网友:
Futaba圆形口
F圆口

网友:
Futaba旧接口
5芯圆口

网友:
JR 或 华科尔(Walker)
(大蒜头注:这种控最方便,直接买根音频线接上就搞定了)
音频孔

网友:
E-Sky 或 华科尔(Walker)
(大蒜头注:这是S端子的接口,也方便,找根S端子的线,或圆口键盘的线直接改制)
ESKY

网友:
4.开始做音频线
  有了两边的接头后,只需要知道它们的对应关系,就可以做了。下面给出上述各种插头的连接方式。
如果你的控不是以下常用控之一的,可以找个旧耳机,从插头引两根线出来,接到教练口逐一试,听到有“唦唦”的杂音的基本就是了
  以下均为:白色线为PPM信号线,深黄色为地线。音频插头部分这样(这是单声道音频插头):

3D单声道

网友:
控的插头部分:
一 FUTABA 方口线
3DF方口

网友:
futaba/Hitec 大圆口线
3DF圆

网友:
二 JR / 天地飞
JR线比较混乱,有2种
3D立体声

网友:
所以不如这样

三 Sanwa有2种
1.  5芯大圆口(老式键盘)

网友:
2.  xx接口

网友:
四 华科尔

网友:
5.在计算机里听听遥控器的声音
  用做好的线,一头接控,一头插入计算机的MIC口(这里例举MIC,因为这个口最普遍。如果有LINE IN口,效果更好)
  然后,双击右下角的小喇叭

网友:
  然后,点选项-属性

网友:
1.在“混音器”里选择(如果是HDAudio的,要先Input那项)
2.选择录音
3.在“麦克风”前打勾,(如果你插入的是Line IN ,就在“线路输入”前打勾,以下相同),然后确定。

网友:
勾中在“麦克风”下的“选择”,并将音量调至中等。然后点“高级”

网友:
把其它控制中的勾,去掉。然后关闭。

网友:
好了,现在可以听听来自控的声音了。双击右下角的小喇叭

麦克风 下方的“静音” 勾去掉。

网友:
听到声音了吧,动动摇杆,是不是声音有细微的变化,搞定!在没让美妙的“噪音”烦死前,把“静音” 勾点上去吧。

得知非得要3.5单通道(接头上有2个环)的音频线才可以,无奈手上只有3.5的立体声线(就是接头上有3个环的那种)。于是上电子市场去买,可能单声道的产品是20多年前的东西了吧,跑了20多家居然没有一个店铺有线的,甚至有的都不懂,可能我跑的是电脑市场,不是专业音响市场的缘故吧。。。
好不容易有一个卖音响的所有,结果翻来翻去还没有翻着。
又去了新赛格电子城碰碰运气,同样没有线,正在郁闷中,无意发现一个柜台里面躺着1堆接头里面有2个单声道音频线接头,欣喜若狂,赶紧买下来。老板说没有线只有接头,
也没有关系,回家自己把立体声的线剪断焊接上单声道的接头就可以了。
如图:

音频线头

音频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