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起飞后要不停止的打右舵,这样正常么?

楼主(2009-07-17):
十字盘调的也算是很平了呀,为什么这样呢,如果说是地效,那为什么飞机高了也这样呢?是不是就应该这样呢?呵呵!
请朋友们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用的什么陀螺?

网友B:
怎么算很平了?飞高了还往左偏就不对了。连杆调整一下,或舵机中立,或遥控器微调

网友C:
飞机的陀螺效应,正常现象。
如果飞机的旋翼是逆时针(从上面看)转,那你就需要打左舵了

网友D:
楼上的全部都说错
十字盘调的很平就不对,要稍微右偏,以抵消尾浆向左的推力~~

网友D:
正旋的JJ正常情况悬停都会右偏(从机尾看)。
要减小这种状况只能用较软的O圈,如果是外牙横轴不能锁太紧,让大浆有较大的摆震幅度,让浆盘右倾来抵消尾浆左推力,同时jj震动也较小,稳定性也会提高。副作用是不利于3D飞行。

网友D:
真正的直升机浆毂都有摆震铰,或柔性铰,模型直升机采用双叶跷跷板式结构,横轴O圈就是起到摆震铰作用~~~

楼主:
受教了!呵呵!回家再调一下!

网友E:
起飞时左滑是正常的,由地面效应引起。具体请参阅小弟置项文章《我飞电直--致初学者(修正了错误)》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93927&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