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问题

楼主(2009-07-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手Q钻 普通钻  好钻头   提前用錾子打个小坑  很好办

网友:
把台钻直接放在钢板上,钻头直接通过底座向下钻.(工件放底座的下面机头放到最低)如台钻太轻,可用锣丝把工件和底座固定在一起.

网友:
手钻能钻,就是转速有点高,钻头放多点机油润滑降温吧。

网友:
把钻头磨好,然后试着来,点动下休息会,点动下休息会,别让速度太高了,手钻钻孔,如果速度太高,对钻头不是好事,退火接着就是磨损,所以把速度降低一下,另每钻下去一些就有水冷一下,别让钻头过热。
手钻钻孔,钻15MM以下的没什么问题,就是大于12MM的和小于2MM的钻时有难度。

网友:
用手钻在10MM厚的钢板上钻直径8MM的孔,我建议先用细一些的钻头钻一个小孔,然后再用8MM钻头钻到你要求的直径。这样钻尽管慢,但是对电钻磨损小、孔的位置可以钻的更准确。

网友:
磨磨钻头,卯劲钻~~~

网友:
有一种钻叫做磁座钻

网友:
要求质量的话选择磁座钻比较好

网友:
用带调速功能的手Q钻,慢速很轻松的搞定

网友:
切割机速度太快,钻头易磨损,用简单的可控硅调速见图。

网友:
请问图上DB3是什么元件,参数是多少?电容的耐压值是多少?

网友:
DB3就是触发二极管。

卖二极管的就有卖。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DB3是双向触发二极管
如买不到,
可用电笔里的氖泡代替
或用两个6--12V的稳压管背靠背接在一起代替

网友:
电容的耐压高些稳当,不容易坏,我用的好像是250V的吧,DE3就如你的附表所示,以及楼上说的。

网友:
直接用手电钻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