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好盈飞腾系列的40A为什么在2.1ms左右油门信号输出会慢漫停掉

楼主(2009-07-17):
好盈飞腾系列的40A为什么在2.1ms左右油门信号输出会慢漫停掉,只要将油门信号降低脉宽一点点后,输出又恢复正常!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望请专业人事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我觉得这是一个程序严谨性的问题,凤凰电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LS的你也不好能拿好盈和凤凰比啊

网友:
怎么不能比?国货要做精品,不多找差距怎么行,不能是要么质量很差价格很便宜,要么性能很一般但服务很"好",我要的是好用的电调,服务"好"是应该的,不能有了所谓的好态度就允许有致命故障,,把我们这些爱好者当小白鼠,你商家干吗不多测试几天,召回又不是什么好事,不如此,怎么能把"或建国产顶级电调标准"的"或"字去掉呢?上次拿出生活费买了一个勃精60A的,也是出现电容故障,气得我把它给拆了,可后来又有召回通知,更气,还是凤凰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盈飞腾系列的40A为什么在2.1ms左右油门信号输出会慢漫停掉,只要将油门信号降低脉宽一点点后,输出又恢复正常!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望请专业人事回答一下!,谢谢

这个现象应该就是无信号保护(因为 2.1MS 的宽度已超过正常信号范围),

网友:
0.5MS--2.5MS的宽度都应该算作正常的,对于无信号的判定应当是在一定时间内,油门信号要么始终为高电平,要么始终为低电平,假如2MS为最大油门时,计数值为100,那么2.1MS时的计数值就强制为100,不就可以了吗?爱好者用555电路做的简易油门信号发生器在地面测试时,从满油门超过2.1MS后速度变低还好,等往回调时就猛地到了满油门,搞得很危险,不知此时的危险较之"无信号保护"何者更重?
衷心盼望HY有和凤凰平起平坐的一天,把或字去掉,对于国货,只是爱之深责之切啊!
倭弥驮佛!

网友:
有道理,应适当放宽无信号范围,也可以理解为 Travel /ATV 值允许更大, 一般125%, 可以放到 150%宽度

网友:
合理即可,1.0-2.0 已能够满足几呼所有遥控器的应用(目前尚没有收到任何一例反馈),AM/FM 控,当无信号时,不是单纯的高电平或低电平,而是杂乱无章的,越小的范围对于去除非正常信号越有利。

网友A:
1.合理即可?可能好盈觉得超出2MS的就算不合理了,那么凤凰电调的老板可能有点想得太多了.
2.AM的没玩过,用过FUTABA的PCM1024的那种,在我印象中,就算发射机关掉,它的输出仍会保留最后的正常输出,但这些都不是关键,我相信HY用的是中断方式来测量油门信号的宽度,那么就存在一个有效信号的判定过程,对于所谓的无归则信号其实可以轻松滤掉,况且电调在上电后,应该是等待若干有效信号的计数后才能启动,2.1MS比2MS多了一点点,在脉宽测量上没有区别,与无规则信号的影响是没有关系的,这种解释方式不够令人信服!
    说了这些不说了,免得讨人嫌,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合理即可?可能好盈觉得超出2MS的就算不合理了,那么凤凰电调的老板可能有点想得太多了.
2.AM的没玩过,用过FUTABA的PCM1024的那种,在我印象中,就算发射机关掉,它的输出仍会保留最后的正常输出,但这些都不是关键,我相 ...

这位仁兄,一个信号 0.02-0.025 秒,抓5个的话,就是 0.1 秒以上了,抓10个的话,就是 0.2-0.25秒,对于3D 吊机或车模这种应用,是不可以接受的,建议你可以试一试去抓一FM这种控信号差或关掉控后的杂波吧。论坛上有些东西不便讨论,要不加我 QQ 吧:375429327

网友:
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是指电调在上电时,要等待油门信号OK时的判定过程,凤凰电调是等待连续10个有效信号后方才DI-DA-DI的叫的,不是指你说的在运行时的油门响应,我也有用TEK的高端示波器研究过FUTABA的PCM1024 FRAME的,这里扯什么干扰干吗?人家就是在问你为什么没干扰的情况下,2.1MS时的问题,答非所问,还教我回头好好看波形,你的服务态度哪去了,还跟你QQ,对不起,本人从不上QQ,这里是论坛,就是讨论的,大家都可以旁观论足的,本来说了不说的,但看着你的回复,想起以前的买的"具有优秀品质的电调",就此回复,再不回帖!

人家凤凰10A在启动时用的是12.5KHZ的,但人家能启动我所有电机,BUT你们的不行,我DIY的电调,至少在启动兼容性上都不比你们的差,我开始还是很有兴趣的想和你们聊聊,提提意见,我是讲道理的,地道战里有句台词(大意如此):|你们挖的地道很不错,别人挖的也不赖啊!", 我也是有练过的喔!   BY THE WAY, 我也奉劝你有空多看看示波器,仔细研究一下人家的启动过程,还是大有技术的.无刷电调技术时至如今,很多技术早已不再是秘密,国内的东西有很多是站在国外的肩膀上的,这个时候讲的是精益求精,从谏如流的,不是第一个做就永远第一的,世代兴衰,人面桃花,我们拭目以待!
你说不好讨论,我想只要不透露"核心机密",其余应该都是可谈的吧!况且对于好盈的用户来说也是一个科普的过程,以后会减少错误的操作导致的意外损坏和损坏后更能深入描述故障现象有利于你们深入检讨,这不更好吗?商家和用户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利润和品质不都提高了吗?那么多人报告故障,证明人家信任你们,我们提意见,是希望你们的完善,(不考虑枪手,本人系独立之航模爱好者,特此声明)如果没有这些,人家就可能会去买更好的,尽管价格更高,爱好者为了爱好,可是啥事都干的出的,就为了那个心目中的东东.技术会逐渐成熟,不可能一家独揽,所以将来的竞争将是如何抓住用户的心,让人家多多了解自己的产品,不会有坏处的,这就是你说的"祖国的兴旺,大家一起努力吧".

网友:
你可以在不爽的时候,说一句:“此贴再也不回”,我则不能。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 QQ 的原因。

1. LZ 说的问题,用你的 连续读 10次可以解决吗?请三思。
2. 你说得没错,PCM 的控是有失控保护的,用户可以自已设定失控时的油门点,但是 AM 和 PPM 则不会。
3. 再次重申,好盈的电调支持的油门范围是没有问题,至今没有收到任何一例关于使用什么遥控会导致油门推大了,会因为信号超出范围保护的。合适的范围会更有利于防止类似于用AM或PPM 控时,某个粗心的用户先关控后关电源的失控情况。
4. 你说得没错,论坛是用来讨论和解惑的,像你这样的练过的高手,可以在以后多抽点时间,给大家多讲点技术性强的东西,现在你还是个“新手”,对不起,我误会你了。
5. 凤凰的电调也不是最好,kontronik 的电调比它还要好,技术没有止境,好的东西也不能拿来做为全部的标准,产品差异化是很正常的,既然存在就有他的理由。
6. 市场经济下,谁敢说谁能永远第一,在后面赶的在努力,在前面的同样在流汗,凤凰也不可能在睡觉,对吧。

网友:
跑题了吧
厂家和用户争执,难道是国内厂家的常态么

网友:
说实话,好盈电调在遥控接收方面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