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锯片做的切刀

楼主(2009-07-17):
用普通的刚锯片在硬木上锯条缝,再加一片让他紧固,然后模成切刀。就可以切铝,铜件的小东西。[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52440&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好,能用就是硬道理。

网友:
断锯条就是为切断到准备的 ,要配个好刀架。

网友:
切钢估计不行

网友:
用合金圆锯片可做很多把能切铁的,我以前做过

网友:
左右摆动可能比较厉害,深切好用吗?

网友A:
我还是用原始锯弓,也蛮好用的。还可以锻炼身体

网友:
旋转车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用原始锯弓,也蛮好用的。还可以锻炼身体

同意,就是夏天太热了....

网友:
用锯片做切刀的最大问题就是装夹问题。需要做个好夹具。

网友:
不错,以后不用打磨焊接刀了

网友:
因陋就简,好好好,废物再利用,可啃对象:小直径软金属 木料 塑料等
下图是老野用的

网友:
我用的割刀是2x10mm的白钢片,用8x12mm的键料中间用角磨机+1mm割片开一个2x10mm的槽作为刀套,在前后的螺丝固定位置用角磨机磨掉,刀架上的3个螺丝,前后两螺丝直接压在割刀片上,中间的螺丝就压在刀套上。用左右刀切割,速度慢些可以割不锈钢,小床的刚性不好,也只能用很慢的速度割,以避免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