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一直向左侧飞!晕了!

楼主(2009-07-17):
已经调了,还是一直起飞后向左侧飞,我现在要带着右副翼才可以,怎么办才可以解决这个呢?
朋友们,你们都是怎么调的?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十字盘不平,先把十字盘调平再在控里面微调。

网友:
十字盘可右倾一小点

网友A:
可能重心有点偏左,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重心有点偏左,固。。。。。

可能是这样, 呵呵!我把所有的东东都放左边了!呵!

网友B:
以上各位都是错误的!
起飞时左滑是正常的,由地面效应引起。具体请参阅小弟置项文章《我飞电直--致初学者(修正了错误)》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调了,还是一直起飞后向左侧飞,我现在要带着右副翼才可以,怎么办才可以解决这个呢?
朋友们,你们都是怎么调的?介绍一下,谢谢!

是起飞后,一般超过半米后,就要考虑重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上各位都是错误的!
起飞时左滑是正常的,由地面效应引起。具体请参阅小弟置项文章《我飞电直--致初学者(修正了错误)》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93927&extra=page%3D1

不错,但是在JJ一切正常的情况下,如重心偏左,就要靠十字盘约右倾来调节动态重心居中了。

楼主:
明天早上再调一下试试,现在—米以上也是左侧

网友:
最好用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