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飞不起来?转速上不去!详情请进

楼主(2009-07-17):
如题。具体情况:电池充满电之后12.27V,电调以前冒烟过(不知道原因),都是二手的,电调以前接反电源,电容损坏,修过,到我手上之后又冒烟过。电池很容易发烫,正常吗?
情况是,我推油门,转速一开始正常,到最高点之前一点点飞机会有起来的趋势,在练习架上面跳一下,马上又降回地面,此时很明显听出马达转速回落,加油门也没用,转速不增加!螺距大约是+11(最高点),起始位置是-2。IDLE模式下,油门推杆最低位置,螺距大约-11,此时转速正常(当然风力是向上,感觉却不是特别大)。请问是什么原因?我个人怀疑是电调或者电池。稍后发视频。
好了来视频!简单介绍一下,那个人就是了我(……)一开始呢加油门,个人以为还算正常,然后有么有看到跳了一下?就是到顶了,然后马上转速就下来了。(飞不起来!)接下来声音突然变大是打开了IDLE,然后先是推杆到最小,接着慢慢加大到顶点:又跳了一下……就这样。

网友A:
测转速,若上不去就换电调。

网友:
问下,楼主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转速,若上不去就换电调。

那,你的意思是,最可能是电调的问题?
测转速的仪器也不便宜吧……

网友: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了,建议楼主换个电调试试,40A的比较适用

网友:
先检查推油门不加电机.舵机是不是正常向上推.如果正常.多半就是电调的问题.看看电调温度是不是过高.如果过高可能是保护了.因为维修过的电调有可能维修不当.有输出电压但是发热超快..如果都正常.那就找个电调试试.

网友:
估计是电调多次维修已经出现问题了,建议LZ更换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问题,上次我也在坛子里问了,换个电调就喔了。

网友:
听声音就知道不应该是螺距的问题。而且电池你说很容易发热,这99%是电流处理过程里有问题。象楼上几位说的做做应该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