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摔多后,微调到尽头都不行了

楼主(2009-07-17):
lama V4摔多后,微调,几乎都调到一侧尽头了,可尽管如此,lama还是起飞后,微向右、后飞。
往飞微调到尽头了,往左翻滚微调也到尽头了(如果翻滚微调在中间,加大油门,飞机就往右翻下去了)。至于油门,还算正常;自身旋转微调,打到偏右1/2处,就不自转了。
请问,有什么调整方法,能解决俺菜鸟的lama起飞后,微向右、后飞的问题啊?

网友A:
调4和1

楼主:
呵呵,找到一个笨方法,把舵机牵着的那跟钢丝,外旋或者内旋一点,使得中间那个叫啥盘来的水平一点,多试试就可以使得微调大约在中间位置处时,lama飞得较为平稳了。

网友B:
微调不行,调机了,呵呵

楼主:
估计是摔得舵机齿轮错开几格了,所以无法微调对中

网友C: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调倾斜盘与舵机间的拉杆,使倾斜盘水平。但未必能完全调水平,再通过微调实现完全水平。

网友D:
把倾斜盘的固定螺丝松开,上下微调其位置,在遥控器所有舵中立时,使之水平,上紧螺丝就行了。这种调试可能要经过几次才能调好。

网友E:
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傻,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级别很高了,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
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还能帮LZ顶帖!!

网友F(2009-10-09):
应该调得出来,四合一上面有两个调节按钮,可以看看!

网友G:
四合一上面有两个调节按钮,
都调那些内容呢,
不会的还是等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