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V4没飞一个多月,刚修好,又坏了.

楼主(2009-07-17):
LAMA V4 开控,再接电源,飞机也是红绿灯交换闪.是什么问题呢?接收了坏了吗?还是遥控器坏了?

网友:
陀螺仪没设置好!

楼主:
大哥, lama v4 怎么设置陀螺仪啊? 昨天玩的时候还好好的,然后降落,再加油,它就红绿灯交换闪了.

楼主:
晕啊.他们那些4合一  400元一个.........

网友A:
控的油门拉到低没有,如果不行的话晶体重新插一次!

网友B:
先按照6楼说的做 如果还不行那得拆开看看四合一的功率管是不是烧了 如果是烧了应该能明显看出来功率管表面不光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的油门拉到低没有,如果不行的话晶体重新插一次!

这些我都试过了,看来很可能是4合一或控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按照6楼说的做 如果还不行那得拆开看看四合一的功率管是不是烧了 如果是烧了应该能明显看出来功率管表面不光洁了

驱动马达的功率管? 前几个月修过了.这个问题的症状不是红绿灯交换闪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得用排除法解决!

首先,从楼主的描述来看,问题“似乎”出在了混控板上……

那么,请楼主做下面几个的检查:

1、控里电池的电能充足吗?
当只剩一个红色电量指示灯时,控就不能正常发射控制信号了。

2、接收机和发射机的晶体都是正常的吗?晶体与晶体座的接触是否良好?发射和接受的晶体没有互相换位过吧?
由于晶体的材料是石英(类似玻璃),极易因摔、撞等外力导致晶体的断裂而损坏。
因为,晶体的好坏,无法用万用表检测。所以,找(借)一对新的、正常的、同频率的晶体一试便可知道。

3、舵机能按控的指令动作吗?
能,说明控和接收板是好的,问题可能在混控板里。
不能,说明控没有发出指令、或接收机没有收到指令。最常见的是开控后,没有将天线全部拉出就长时间使用,而烧毁了控里的发射管。

一般来说,红绿灯闪,往往表示混控板没有收到接收机3、4通道输出的信号。与马达驱动是否烧毁、通道是否反向、油门微调有没有被设定为最低等等没什么关联。

但,与混控板上的低压差降/稳压IC(CX1117-5.0或LM1117-5.0)坏掉(或脱焊开路)以后,也会出现红绿灯交替闪,且有舵机不会按控的指令动作之现象伴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按照6楼说的做 如果还不行那得拆开看看四合一的功率管是不是烧了 如果是烧了应该能明显看出来功率管表面不光洁了

元件是否烧坏,观察其表面,不一定能看得出来……
我这里有一堆坏掉的马达驱动管,观察其表面,根本看不出是已经坏掉的,个个跟新的一样……

楼主:
因为以前对无线电很感兴趣.所以也认识一点点.
晶体我没有搞过.
不过有一次把接收机(接马达的那块板)上的元件的金属盖搞下来了(好像是晶振吧..) 但是接收机能正常使用,所以时装回去算了.
天线是全部拉出的.控上的什么操作飞机也是没有反应的,飞机和控的电池都是充足.现在都判断是控或飞机接收出问题.
我想了解一下接收部分有什么地方易坏,看看能不能修.晶体管不是很难坏的吗???
谢谢大家.谢谢黑人大哥!!!!!

网友:
我以前好像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好像如果电池的放电能力不行。也就是起飞的时候电流不够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楼主如果有新电池可以换新电池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以前对无线电很感兴趣.所以也认识一点点.
晶体我没有搞过.
不过有一次把接收机(接马达的那块板)上的元件的金属盖搞下来了(好像是晶振吧..) 但是接收机能正常使用,所以时装回去算了.
天线是全部拉出的.控上的什 ...

掉了金属壳的原件是个贴片元件吧?如果是的话,则不是单片机用的晶振壳就是陀螺仪的金属壳了。
我估计(可能性较大)是发射管烧了或发射电路中有元器件开路了……
严重的摔机,造成接收板上的中周损坏(可能性较小)……

楼主:
黑人大哥.
当时玩的时候,飞机停了一下在地上,然后又加油,飞机就红绿灯交换闪了.
没有摔.我想,说说当时的情况,是不是有助于你的判断呢???
出现问题后.,我第一时间就检查控,开控以后去天线轻轻的撞窗的防盗网,天线和防盗网接触的地方会有蓝色的电火花出现,这可不可以证明控没有问题???因为以前也是有蓝色的小火花(发射功率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