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鸟,450电机电调问题

楼主(2009-07-17):
昨天小炸一下,炸之前还3D都没问题。结果回家换好3轴以后,在试飞,飞机没力了,满电的电池只能飞2分钟,而且一加油门就掉转速。飞下来电机烫得不得了。
我的设备是RD8000控,SANWA831接收,好赢40A电调,飞速达450 3500KV电机,401+DS520,北田舵机3个,大白兔电池1块。
一开始我以为是电机消磁了,拆下电机空转温度还是很高。
然后又更换了XXD2217电机,空转1分钟,温度还是很高。
又把电调换了30A好赢和50AXXD都还是不行,这两个电机和3个电调不管怎么互换,空转1分钟电机温度都非常搞,但是电调温度正常。
难道是控的问题,不应该啊,在这里求教各位老鸟了。

网友:
电机转速太高了吧?

网友:
检查下单项轴承

楼主:
空转啊,单向轴承都没上

网友:
电调电机轴承都没事了,难道是电池问题?

网友:
那仔细检查检查是不是线哪有虚的,最好能用个电调替一下

楼主:
3个电调,2个电机都互相替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晕啊

网友:
空转电机温升非常快,极其容易烧毁

楼主:
现在是不管空转不空转温度都极高,以前我空转过1分钟,电机只是温热而已。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啊。

网友:
换个电机试试吧
我前几天电机电调烫得要命,本来以为是天气太热,后来在空调房试照样烫,齿轮非常顺滑,但是换了4个新电调都没区别,判断是电机挂了

楼主:
电机也换了没用啊,换了XXD的电机也是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