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切削加工(钻孔)。

楼主(2009-07-18):
扫肓的帖子,高手就别看了。
钻孔工具:立钻、台钻、摇臂钻、车床等。
钻孔孔径与进给量、钻孔孔径与钻速、材质与进给量和钻速的关系
钻孔孔径 1MM------2MM----手动进刀、钻速1200左右
钻孔孔径 2MM以上 ------5MM 可机进,可手进,钻速1200----850
钻孔孔径 5MM以上------8MM 机进、手进、钻速800,以下应修磨横刃,充分润滑与冷却=========================
钻孔孔径 8MM以上------12MM 机进、可手进,钻速800至500
钻孔孔径 12MM以上----15MM 机进、可手进,钻速500
钻孔孔径 15MM以上----20MM 机进、可手进,钻速500,应磨出分屑槽
钻孔孔径 20MM以上----30MM 机进、减少手进(太费劲,车床没有机进刀只能手进钻孔),钻速400---300,磨出分屑槽

以上为钻削材质为低碳钢或低碳合金钢,钻削材质为铜、铝时,应用合适的钻头切削角度。

当钻削材料为铸造材料时,因材料较硬,钻头前角应加强,降低钻速,适当提高进给量,这样做是为了减少刀具磨损。
当钻削不锈钢等较粘刀的材料时,应将钻头磨出分屑槽,并充分冷却,加大前角,降低进给量,这样做是为了使排屑顺利,减轻刀具刃部负担。

另手电钻,这种钻孔比较特别,因为人对于手电钻的压紧力不足,稳定性较低,所以应采用断续的进给方法,控制钻速,而且由于手电钻在拿持时不一定就那么垂直,所以对于孔壁磨擦严重,生热量大,又不能提供足够的冷却,因此,尽量不要采用高速连续的切削,以免加剧刀具的损耗,使钻孔质量下降,更有可能造成材料的冷作硬化,使加工困难。

以上部分,当钻孔深度大于钻头直径的三分之二时,钻头按照普通磨削方法,如果低于钻头直径的三分之二又不大于8MM的,应该将钻头按照薄板群钻的刃磨方法。

如果有不足处,希望指正。

网友:
不好意思,借宝地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我很喜欢自己加工点东西,手工也不错,这是我自己改过的萨克斯笛头,全是一锉一锉锉出来的啊,手都麻了,请教一下我自己做这个笛头(长度不超过120MM,直径不超过25MM,材质为不锈钢或铜,里面的孔径是16MM),我应该买个什么样的小机床.

网友:
再问一下哪位前辈是广州的机床发烧友,能否学习学习,熟悉以后我自己再买个小机床,预算<1W元,衷心感谢!

网友A:
手工艺不错,挺细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艺不错,挺细致的。

锉刀锉的,如果有个小机床就好了,请问一下这个笛头加工工艺:孔是不是要用"立钻"来"钻"?内膛是不是要用"铣床"来"铣"?(机床盲啊,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扫肓的帖子,高手就别看了。
钻孔工具:立钻、台钻、摇臂钻、车床等。
钻孔孔径与进给量、钻孔孔径与钻速、材质与进给量和钻速的关系
钻孔孔径 1MM------2MM----手动进刀、钻速1200左右
钻孔孔径 2MM以上 ------ ...
收藏,学习。谢谢

网友:
好漂亮...這個是幹什麼用的?

楼主:
请问下,萨克斯笛头里是不是应该有簧片?

网友B:
直接上5轴,全搞定了,不仅能加工笛头,可能连整个萨克斯风都能造出来

网友C:
不错,收入相关文件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