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航模运动时的风力带动小型发电机发电或利用太阳能发电为航模的电池充电可行吗?

楼主(2009-07-18):
我现在在制作一个航模飞机,用的是发动机带动,但是上边的控制系统用的是充电电池,要是在飞行的过程中电池没有电了就会造成事故,所以我想在飞机上装一个发电机。在飞机飞行的时候可以利用风力和太阳能给电池充电,这样电池就不会出现没有电的情况,但是不知道这样可行不?
理论上可能实现吗

网友:
可以的!电池使用时间会大大延长(指用电时)始终边冲的没用的快!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美军的电子干扰吊仓.就是挂在飞机翅膀下利用前面的叶片进行风力发电.
模型上用怕功率不够,而且对飞机气动外形影响太大.太阳能的话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旋翼机呢?

网友:
那估计要想滑翔机那样 翼展长的才有效率吧

网友:
可适当地补充电能,延长飞行时间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太阳能可以啊,或者发动机带动小发动机发电也可以啊,配备一个小型的法拉电容做补助。

网友(2009-08-29):
发电机也要消耗功率 导致速度降低...的代价

网友:
永动机?

还不如直接在发动机上加一个小的发电机来得实际。
太阳能电池重量不轻啊!
风力发电效率低,阻力大。

网友:
美军已经有太阳能滑翔机,几乎可以永久留在空中。目前作为侦查机或者替代卫星中继站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还是太阳能效能低。其实延长使用时间是个办法,只是太阳能接受器通常太大。

网友:
太阳能是可以实现的,但是用飞行时的风力发电得不偿失,这是因为能量守恒,你发电机的发电不是百分之百,有额外损失能量,那些能量是要你的电池提供的,所以会让你电量降得更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还是太阳能效能低。其实延长使用时间是个办法,只是太阳能接受器通常太大。

太阳能无人机,30多年前就已经飞上天了。今天在美国和欧洲已经实用化了。可以飞到3万米高空,基本上是太空的边缘了。

http://thefutureofthings.com/articles/51/solar-uav-to-set-a-new-world-record.html

网友:
风车发电用在大飞机上,主要是解决供电系统布置等问题。
用在模型上,就跟太阳能手电筒差不多,有光照的时候手电筒就可以发光了。

网友(2010-02-25):
国产零零七上达文鑫发明的手电筒,有光照的时候一定亮,没有光照的时候一定不亮!!

网友(2010-12-10):
你不如把发动机主轴接发电机 这样机械效率大增 又不影响气动外形

网友:
发动机直接拖个无刷电机,外加一些整流稳压电路即可

网友(2011-02-04):
我小时做过发电试验
我的意见是用燃油发动机带动无刷电机发电
你要测出发电电压一定要高于电池电压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