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装500 yt & CA......6、7页上了开炸图片

楼主(2009-07-18):
原本说了一堆啰嗦的话,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就直奔主题吧,看多些图才好。

yt500ESP的包装一如本家风格还是比较讲究,盒子外面有设计师等人的签名。

CA500的包装盒没有产品告示图,盒内用废报纸分隔保护显得不正规,
其实也未尝不可,毕竟废物利用还是比一大堆朔料海绵来得更环保吧。
分包尚可,有些部件已初步安装对新手有好处。
说明书特别值得一提,是一本很用心去写的中英图文安装说明手册,可惜有不少错漏的地方。
但不似我见过的其它国内两厂的不良做法:一是没有说明书而结构和安装又标新立异让人大费周折;
另一是有一本完全复印它家名厂的说明书,但内容标注让人啼笑皆非,因为许多零部件还写着别人的商标型号嘛。

yt500ESP的包装盒子外面有设计师等人的签名

yt500ESP的包装盒子外面有设计师等人的签名

yt500ESP的包装一如本家风格还是比较讲究

yt500ESP的包装一如本家风格还是比较讲究

分包部件的方式较好

分包部件的方式较好

CA500的包装是一个裸盒

CA500的包装是一个裸盒

盒内用废报纸分隔保护显得不正规

盒内用废报纸分隔保护显得不正规

有些部件已初步安装对新手有好处

有些部件已初步安装对新手有好处

可惜安装说明手册有不少错漏的地方

可惜安装说明手册有不少错漏的地方

是一本很用心去写的中英图文安装说明书

是一本很用心去写的中英图文安装说明书

网友:
拦截一下,LZ继续

网友:
 虽然我不想,可是还是抢占沙发,500我喜欢

楼主:
动手之前我比对一下两机的侧板,觉得单侧板机身应该更结实,在安装维修方面也会方便些。
我还是把碳机板的边角都打磨了摸起来不割手。

CA500的碳纤底板用了铝柱加强。
马达座可前后移动的方式方便调整齿轮咬合的松紧度。
三层主轴座用了NNB进口轴承应该非常耐用吧?但很难保证同心度。

yt的主轴座轴承易损,打算坏了就用冰人的推力轴承座试试。

右为y单侧板,左是CA双侧板。

右为y单侧板,左是CA双侧板。

把碳机板的边角都打磨了

把碳机板的边角都打磨了

CA500的碳纤底板用了铝柱

CA500的碳纤底板用了铝柱

左边CA的马达座可前后移动

左边CA的马达座可前后移动

据说yt的主轴座轴承易损

据说yt的主轴座轴承易损

左边CA的三层主轴座用了NNB进口轴承

左边CA的三层主轴座用了NNB进口轴承

楼主:
我还是喜欢在单边侧板上先安装好斜盘舵机。

yt500一炸易扫舵齿,所以我没用原配的ytDS510舵机,hitec5245MG应该够结实吧?

CA500斜盘用标准舵机会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安全耐用,先用闲置的JR589试试。
斜盘舵机用双推拉连杆方式更有效和安全,可惜yt500没用这设计。

揭盖了的 yt 空机身

揭盖了的 yt 空机身

揭盖了的 CA 空机身

揭盖了的 CA 空机身

在两边侧板上先安装好斜盘舵机

在两边侧板上先安装好斜盘舵机

这是 yt 的

这是 yt 的

装hitec5245MG

装hitec5245MG

这是 CA 的

这是 CA 的

装JR589

装JR589

网友:
:loveliness: 如果没记错这个CA11**大米吧,YT的ESP大概3000左右吧
 暂时确实也没看出这相差三倍的价钱的区别
YT的感觉贵啥道理啊,道理就在于他们的定价是台湾的标准,在台湾人看起来的可接受的价格,在大陆市场看来那就是贵价货,YT在欧美市场那就是低档次模型的代表

楼主:
把马达和电调及陀螺仪还有接收机也装了,记得这个时候要接收机对码呀,
并把电线亦基本布扎好。

布线时记得装上齿盘和尾管座试试不要碰着了啊,
特别是yt500炸机后一般都要拔出尾管座换伞齿。

上一张yt500ESP轴传改皮带的图片给大家看看。

把马达和电调及陀螺仪还有接收机也装了

把马达和电调及陀螺仪还有接收机也装了

记得这个时候要把接收机对码

记得这个时候要把接收机对码

把电线亦基本布扎好

把电线亦基本布扎好

装上齿盘和尾管座试试不要碰着了啊

装上齿盘和尾管座试试不要碰着了啊

这是yt500ESP轴改皮的图片

这是yt500ESP轴改皮的图片

楼主:
盖起来把还有的布线也都用扎带固定了。

楼主:
装CA500也一样,
CA500同轴齿盘的皮带传动简单高效。

盖起来也一样的把还有的布线也都用扎带固定好。

CA放电调的位置有点麻烦,安陀螺仪的位置有点窄。

也用yt的电调马达吧

也用yt的电调马达吧

电调的位置有点麻烦

电调的位置有点麻烦

陀螺仪的位置有点窄

陀螺仪的位置有点窄

JR 9通的接收机

JR 9通的接收机

CA500同轴齿盘的皮带传动简单高效。

CA500同轴齿盘的皮带传动简单高效。

楼主:
这个CA500的电池安放有点让人头疼,
差点想另外加做一个电池座了。

CA500

CA500

yt500

yt500

CA500这样放不下头罩

CA500这样放不下头罩

只好这样了

只好这样了

差点想另外加做一个斜斜的电池座

差点想另外加做一个斜斜的电池座

楼主:
虽然yt的脚架安装方式并不好,
但CA500底板安装脚架的地方较单薄恐怕很易断。

还是觉得pro的脚架装得好!

两机装了脚架

两机装了脚架

yt的脚架安装方式并不好

yt的脚架安装方式并不好

CA500底板安装脚架的地方较单薄恐怕很易断

CA500底板安装脚架的地方较单薄恐怕很易断

楼主:
看看机身装好的样子吧
先看yt500的

hitec5245MG的舵臂可变长短

hitec5245MG的舵臂可变长短

楼主:
再换几个角度看看

楼主:
这是CA500的样子,
看看它们的细节。

楼主:
也换个角度看看CA500的

网友:
"CA500同轴齿盘的皮带传动简单高"

图上错了

网友:
不错!很详细的帖子!要是提前一个月发出来!我会买CA!
还有你说的没有说明书、外形又独树一帜的!是不是SJM?
我只知道SJM的碳纤侧板加工的精细程度要比亚托的好!
亚托我觉得可以的地方就是金属件做工不错、漂亮!其他也只能是一般般了!

网友:
頂老羊! 喜歡500哦

楼主:
两机装上了电池,GE 6PS锂电22.2V 2800mAh 25C 445g。

觉得CA500电池的安放方式对飞控稳定不利。

两机装上头罩

两机装上头罩

CA好似是炸不烂的神奇头罩?

CA好似是炸不烂的神奇头罩?

网友:
老羊說一下ca500和yt500的性能、精度到底有多大差別。旋翼、尾波還有飛行感覺對比,謝老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