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中、美、日本手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9-07-18):
我现在是美国手 想改有右边门的是什么手啊?怎么改啊?有没有细节图片 谢谢!

网友A:
美国手,日本手。还没有听说过中国手!美国手的特点是操作简单,上手较快。缺点是在做3D的时候没有日本手容易。日本手反之,新手上手较难。在中国。日本手普及程度大大高于美国手。哈哈哈哈,我是superzhengyi。

楼主:
我去航模店 老板说他那个就是中国手啊。。。好像是右手油门的

网友B:
当然有中国手,就是保持日本手的油门和升降舵不变,把尾翼和副翼对换,就成了所谓的中国手。也可以看做把美国手的左右摇杆对换。美国手和中国手的特点是在飞直机的时候把十字盘的操作集中在一个摇杆上

网友C:
其实都是控制,最重要的是看你自己习惯

网友D:
 习惯一种操作别跟风改手~~~
PS:见好多都是日本手转美国手,LZ居然美国手改右手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