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12V 2A的电源充3S电要用3个多小时,正常么?

楼主(2009-07-18):
充电时间太长了呀!换个电源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LZ没有说是什么充电器啊,如果用0851充电就算你用10A的电源也要超过3小时。

楼主:
我用IMAX B6 PRO 充的

网友:
2A充电3小时,你的电池是6000ma?

楼主:
不是,我的电源最大支持到12V2A 充电电流用1.1A 用三个小时,呵呵!

网友:
如果你的電池是3300mah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的电源最大支持到12V2A 充电电流用1.1A 用三个小时,呵呵!

不建议用2A这么大的电流充。

网友:
平衡差的电池也有可能,说明书上说的通常充电效率是71%

楼主:
我用1.1A电流充的,呵呵!我的电源是12V2A地!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