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伺服器是否坏掉

楼主(2009-07-18):
我有一台V3之前的,放了一段时间不玩,现在没办法起飞,只能原地打转,四盒一接收器没有坏,马达应该也没有问题,我猜可能是升降伺服器坏了,不知道要怎么测试他是不是真的坏了.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主电机接线头拔出来,通电后用遥控操作副翼动作看看舵机有没有反应就知道了

网友B:
升降舵机好坏和打转没有任何关系,通电后打舵看舵机的动作情况可以判断好坏
如果是满油门时候乱转不能升空,那你先看看是不是AB浆装错了
浆如果没错就很可能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C:
这个我还是进来学习的,没有玩过

楼主:
电池和四盒一接收机都是新的

网友B:
还有可能是电机正反和上下插错了
你要是自己动过的话先从动过的地方开始检查

楼主:
那个正确的,我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