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平衡充扩充器?就是能同时充2节电池的、。

楼主(2009-07-18):
在淘宝上买了个平衡充扩充器,说是能够使B6等充电器同时充2节11.1V电池。可是买回来后不会接(好几条接线),也不知道如何设置B6,生怕接错了把充电器或电池充坏了。

哪位好心兄弟,指导一下如何使用这个平衡充扩充器?非常感谢!!!

网友:
没听过,问卖的人啊。

网友A:
接线很简单啊,25一个,我用了N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很简单啊,25一个,我用了N久了

我刚才试验了一下,应该是这样,不知是否正确:
1、两块11.1V电池的方形平衡口插在扩充器的两个3S输出上;
2、然后把平衡器的大接口接到B6输出上;
3、最后,扩充器的T形头插到B6的T形输出上;
4、在B6上设置如下:LiPo Balnace,22.2V,1.0A;
5、长按充电按钮,检测出5S或6S,按确认即开始充电。
不知上面的程序正确吗?请你帮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A:
第四步错了,是用22.2V那一个来充电

网友:
lz可以看下时间,可能比分开充时间还长。。。。。。。。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时充哦。a6、a8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四步错了,是用22.2V那一个来充电

呵呵,的确写错了,应该是调整到22.2V来充。已经成功了,屏幕显示6个单元都充到了4.2V,然后显示F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