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MA V3只能原地打转不能起飞

楼主(2009-07-18):
我有一台esky lama v3之前可以飞,放了一段时间没有飞,现在只能在原地打转,不能起飞,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四合一接收器没有坏.

网友A:
是不是两个电机不同步了?

网友B:
如果只是放置了一段时间就不能飞了,一般来说,是电池保存不当损坏了。

网友C:
应该是电池问题,换块试试!

楼主:
已经换了块新的,也是一样,还有四盒一接收器也换了块新的也是老样子,

网友D:
电机坏了,这个像是一个电机无力造成的

网友E:
动力不足

楼主:
不知道是前马达,还是后马达坏,
一般控制升降的是前,还是后马达了.谢谢

网友F:
控制升降的是下面的浆,就是外轴。你看看是哪个电机传动他。有时把电机取下来通电听听声音都可以判断是否碳刷快磨完了。

楼主:
  前后马达都换新的了,也还是老样子,只转,不升

网友F:
现在问题就严重啦!既然马达都换新的了,很可能就是电路上的故障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排除法,看看周围有没有模友玩同机型。换他的4和1试试!

网友G:
楼上的朋友都分析了不少原因了,,俺感觉:
是不是,有个浆安装反了——!?——谁呢!?
你可以,先拆下上面的浆,推油门感觉感觉风的大小,
然后在,再拆下下面的浆,恢复上面的浆,再推油门感觉感觉,风的大小是不是和刚才一致!!!

楼主:
我可是全都换了,四盒一,电池,马达全换新的试,都是一样,只转不飞,
浆没有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