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X设置十字盘混控的问题,左右反向了

楼主(2009-07-18):
我的控是9X,飞机是ESKY 016的破飞机,现
舵机
是直立安装的,在十字盘机头方向有一个,后面有二个,现在的情况是,向上推油门正常,正负螺距都正常,左右副翼也正常,向前推副翼时十字盘是向后倾的,向后拉时却是向前倾的,不知道在哪里能设置成正常了,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A(2012-11-06):
你可以把控中正反向开关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B:
前后反控上开反向,左右反两个舵机线对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