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向轴卡死

楼主(2009-07-18):
各位大大:
我的450单向轴卡死了,买了配件还在路上。现在能飞吗?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对电调、
电机
?
顺便问下,换单向轴承一定要用专用工具?

网友A:
最好换掉,工具不一定要专门的,但是还是需要的,单凭手是弄不开的

网友:
那。。现在就不能飞了?。。手痒痒啊。。可怜的我

网友B:
模拟器解馋

网友C:
固朗卖二手产品
固朗卖二手产品
我从淘宝网上益智宝 买了固朗GL450C 机器编号是:004735 买后不久一直在维修中,后来发现有问题,经几天的检查,发现晶体和接收机是焊接的,接收机里面布满了灰尘,朋友看了是二手。从六月寄到益智宝 到现在一直得不到处理!!!!我有图片!!旺旺:langji11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