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手

楼主(2009-07-18):
我的GL450C买来时陀螺仪就装在上面的了,陀螺仪是粘在尾管固定座的,我想把陀螺仪装在下面,直接把尾管固定座反下来装,这样陀螺仪就在下面了,请问老手们可以这样装吗?谢谢啦!!!!!!

网友:
可以,推荐这样做。防止陀螺仪被砍到。

网友:
装到下面后,将陀螺仪上的正逆开关拨到相反位置。

网友:
最好就是装在下面,炸机太危险了

网友:
老鸟就是这样装的。

网友A:
这么装注意粘结实,我就见过一哥们空投陀螺的
另外注意陀螺要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装注意粘结实,我就见过一哥们空投陀螺的
另外注意陀螺要反向

对,最好绑上两条扎带,拉紧。

网友:
但不要太紧,保证陀螺不会掉就行了。太紧会把机身震动完全传递给陀螺仪,影响锁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