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618的走刀的齿轮是什么模数的

楼主(2009-07-18):
请教0618的走刀的齿轮是什么模数的 请教高人们

网友:
磨数,0,8。轴是9MM。

网友:
量出齿顶圆,数出齿数一算就出来了..................

网友:
0.8的,我做了一套

楼主:
谢谢 楼上的几位哥们    在请教怎么算呀

网友:
Da=m(Z+2)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网友:
楼上能说下公式中字母的含义吗??

网友:
计算一下就可以。外径=(齿数+2)*模数
变换一下:模数=外径/(齿数+2)
就是用外径除以齿数加2就等于模数。

楼主:
在请问 齿轮铣刀上的编号   是怎么样对应做多少齿的齿轮
比如 15齿 的齿轮  应该用多少号的  齿轮铣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请问 齿轮铣刀上的编号   是怎么样对应做多少齿的齿轮
比如 15齿 的齿轮  应该用多少号的  齿轮铣刀
这个问题好象没人能答,牙的多少和直经有关和刀没有血缘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请问 齿轮铣刀上的编号   是怎么样对应做多少齿的齿轮
比如 15齿 的齿轮  应该用多少号的  齿轮铣刀

齿轮的模数是多大,就用多大模数的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的模数是多大,就用多大模数的铣刀。

是不是一个M0.8的铣刀       可以铣15齿 和60齿的 齿轮呢
我还像记得铣刀是一套吧  不同的齿数对应不同号数的铣刀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一个M0.8的铣刀       可以铣15齿 和60齿的 齿轮呢
我还像记得铣刀是一套吧  不同的齿数对应不同号数的铣刀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铣多少齿都行,这与齿轮直径有关。

网友:
齿轮滚刀与齿数无关,一把刀铣多少齿数的齿轮都可以。
如果是模数铣刀(齿轮铣刀),有1~8号,对应不同的齿数,齿型不一样。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4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