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烙铁冒烟

楼主(2009-07-18):
为焊A123,买了一把150W大烙铁,刚拆开包装测试了,通电没几秒就开始冒烟,正常吗?
新烙铁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应如何正确“激活”进入使用状态?还是通上电直接焊就行?
谢谢!

网友:
正常!过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
温度足够后,粘上松香,给烙铁头镀上一层锡。

楼主:
大概预热多长时间?如何判断预热完成?

网友:
上松香,上锡就可以了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

网友:
A123电池用不着150W吧,100W够了

网友:
 我靠~用那么大瓦数~要烤红薯???50W足已~~~~~~~还有~W越大~烙铁头越不好保养~

网友:
看是要先了解些基础才好做啊,估计你旱不上去的.被旱的物品还要打磨处理下上焊锡才好旱的

网友:
我用15w焊,但是把电烙铁放在煤气灶上

网友:
我的100w也冒烟

楼主:
确实大了点,但150W和100W只差两块钱,就买了大的
焊好了,都粘起来了,忘了拍焊点照片,汗...
挺好用的,含邮费才25,很便宜了
我没经验,试过30W小烙铁,根本不行
功力不够,买了大的,目的只是感觉比较放心
打磨是一定要的,松香了上了,时间证明焊的很结实,拔都拔不动
保养?没考虑过,反正用的少,先不考虑了。

网友:
大的一下搞定

网友:
冒烟是因为电烙铁里残留一些制造过程中的胶,当胶完全碳化以后就没事了。新烙铁都这样。

网友:
150W电烙铁,难道楼主买来拷打革命志士?

网友:
外熱式150W
跟80W的內熱式差不多
這麼大的烙鐵不好用..太重了~

网友:
下手快准狠,还是大的好

网友A:
新烙铁都是会冒烟的,太正常了,这个一般在包装上面也有说明的呀。

网友B:
这很正常

网友C:
第二次以后就不会冒烟了....

网友D:
150W大烙铁 真大

网友E:
我用的是300W的
N年前买的,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