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到个大电机,高手帮忙看看能做什么用,改个数控车可以么

楼主(2009-07-18):
750W的电机,带减速机,减速后只有300多转,输出轴很坚固的样子,有29MM粗,能不能装上卡盘直驱车东西?

Product nameG3LM-28-5-075
Rough weight15 kg
SeriesG3 series
(Parallel shaft type)
Reducer specificationsMountingLeg mount type
Frame number and output shaft diameter28 mm
Reduction ratio (actual reduction ratio)1/5 (1/5.04)
Motor specificationsMotor typeInduction gearmotor
Motor capacity3-phase 0.75 kW
Voltage/frequency/
Rated Currect/Rated Motor Speed
200V / 50Hz / 3.70 A / 1430 rpm
200V / 60Hz / 3.30 A / 1720 rpm
220V / 60Hz / 3.20 A / 1730 rpm
Performance valuesOutput shaft rotation speed *300 rpm / 50Hz
360 rpm / 60Hz
Output shaft allowable torque23 N・m ( 2.3 kgf・m) / 50Hz
19 N・m ( 1.9 kgf・m) / 60Hz
Output shaft allowable OHL1270 N ( 130 kgf)
Allowable inertia moment (allowable GD2)
(motor shaft or input shaft converted value)
0.00300 kg・m[size=-1]2 ( 0.01200 kgf・m[size=-1]2)
Product dimensional drawingsDimensional drawings
CAD data

Dimensions
* The output shaft rotation speed is derived from the motor’s synchronous rotation speed and nominal reduction ratio.

NoticeMake sure JavaScript is enabled for your browser before accessing PART COMMUNITY (old company name, web2CAD) from this page.
You may be unable to access the PART COMMUNITY site if you are using a firewall.

网友:
力量是够的,但不知轴承是否可以,长期运行精度是否会受到影响?

楼主:
ニッセイ ギアモータ G3シリーズ(脚取付型)

●特長:  ヘリカルギア採用により長寿命・低騒音化。メンテナンスフリー・取り付け方向自由。
●仕様:  ターミナルボックス付   ●減速比:  1/5   ●容量(kW):  0.75   ●枠番:  28   ●質量(kg):  約15   ●出力(kW):  0.75   ●電圧(V):  200/50・60Hz、220/60Hz   ●高度(m):  1000以下   ●相数:  三相   ●使用周囲温度(℃):  -10~40   ●使用周囲湿度:  85%以下   ●出力軸回転速度(50/60Hz)(min-1[r.p.m]):  300/360   ●出力軸許容トルク(50/60Hz)(N・m):  23/19   ●設置場所:  屋内   ●出力軸許容トルク(50/60Hz)(kgf・m):  2.3/1.9   ●出力軸許容 O.H.L(N):  1270   ●出力軸許容 O.H.L(kgf):  130   ●雰囲気:  腐食性ガス・爆発性ガス・蒸気などのないこと。じんあいを含まない換気の良い場所であること。

06893101G3LM-28-5-0750.751/50.75約15¥54,900
¥41,760¥39,672

---------------------------------------------------------------
看来不值钱,新的才54900日元,才等于几百人民币????亏了,呜呜!!!!

网友:
有用就无所谓亏不亏

网友:
DIY没有什么可能不可能,高兴就行

网友:
不过样子 就是比国产的好
鬼子 的东西就是精致

楼主:
更晕了,这是什么电机,3条线怎么接啊

调整大小

网友:
三相电机啦....上面三个端子并上,下面两个端子并个洗衣机电机那么大的电容与另一个端子接220~
反转的话电源接电容另一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ニッセイ ギアモータ G3シリーズ(脚取付型) http://www.monotaro.co ...

几百人民币怎么算的? 18日外汇牌价人民币对日元0.0724619861

网友A:
好东西 150可以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 150可以出了

按表中特价时是¥39,672 , 换算后是2876.22 人民币,楼上够奸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结构的电机,不过只有200W,我当台钻电机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 150可以出了

我出160

网友:
三相电机,加个电容接成单相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