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尾部震动需找原因??

楼主(2009-07-18):
请问各位大虾 飞机悬停中 对尾 看见尾震动比较快有几种原因造成的啊??? 应该不是陀螺感度高的原因
今天飞行中一直比较好 悬停中 突然下自旋了一圈请问是什么原因(陀螺是401+9257) 调入草坪中 没任何损失
感谢各位热心解答 大家共同讨论

网友:
有没的老鸟来解答些啊 谢谢了

网友A:
感觉高了,降低下试试

网友B:
上下震还是左右震,左右可能是感度过高,上下的话可能就是尾旋翼组的问题了(平衡,垂直等)

网友:
就是左右震动 还有点厉害啊
我的陀螺是401+9257 感度是55

网友C:
感度高了

网友D:
如果不是陀螺的问题,请检查螺丝,以及尾桨有无双桨。

网友:
看样子是说感度高了的人比较多 明天再设置下感度
我的陀螺感度零界是--2
还有个问题就是 如果尾桨轴有点弯是什么效果啊

网友E:
请看我回的贴,可能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F:
是高频振动的话,一般是机械问题,尾轴弯是会造成震动的,为轴承要看一下,螺丝、传动组轴承、主轴承等都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