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大齿轮转动不平衡 与小齿轮摩擦 解决方法!

楼主(2009-07-18):
前日一大炸,坏的东西都换了,发现了一个老问题!!!!!!!
以前使过,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好了,情况:全部东西装上了,发现大齿轮用手推下,可以上下动,而且有时碰到拉动皮带的那个齿轮,今天以为没有问题,飞了几下只能回家了,影响动力也没有关系,但基本上是不能飞的!
请教为什么啊?我已经换了4个大齿轮上去,情况也是这样子!

网友A:
应该是主轴上的那个固定环(偶不知那叫啥....)的位置问题........

楼主:
你好
是不是那两个铁圈?????是上边那个,还是下边那个?
无论怎样,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可能是大齿轮的上下限位器没锁好松动了?

网友A:
应该上下的位置固定好后主轴不会上下移动,大齿盘位置也固定了

网友C:
 有照片吗?

网友D:
你的描述 ,应该是说 大齿盘上下窜动, 那么 首先看下 齿轮(单向轴承、主轴)下端的锁定螺钉是否完好,其次,看下斜盘碗下面 主轴上有两个内螺钉固定的铝环 是否松动!
(窜动的时候是否 中联也上下窜动?如果是,基本就是那个限位环的问题【斜盘碗下面的铝环,两个内螺钉固定的 应该上紧螺钉,使限位环和主轴 亲密接触不能活动的,达到锁定主轴的目的。】)

楼主:
兄弟们!问题解决了!希望对老鸟或新手都有帮助吧!
小齿轮的铜套与大齿轮中间的金属,时间一久(普通炸机),小齿轮铜套就会慢慢的穿过金属,(虽然新的也可以穿过,但会有东西卡住,飞行时不会自己穿过而使大齿轮与小齿轮摩擦的),现在用它自己可以滑动,自由上落,没有办法
后来想了想,就用电烙铁把金属中的表面胶融了,使小齿轮的铜套在大齿轮的金属里面活动时有摩擦,这样就不容易脱落,而我感觉这对新的还好用呢!大齿轮再也不平衡转动了!哈哈!!

网友D:
 烙铁改变原有形状结构,对强度有多少影响?飞机这玩意,安全第一。

网友E:
我估计你是在一个不干净的地方飞过一次,别迷信。我教你们一招,如果家里有音响,有低音炮的话,每次你们飞完不是那么干净的地方,比如黄泥山,下雨天,水泥路,沙操场,泥泞,比较密的草丛的话.......你们就把爱机放到低音炮前,放个低音比较重的歌曲,放个半小时,然后再清洁爱机,会祛除肮脏,延长爱机部件寿命哦!!

楼主:
虽然讲不穿过大齿轮金属
但其实是穿过的,只是大齿轮的金属里面比新的摩擦,从而使大齿轮更加稳定!
我也有新的大齿轮里面金属那个东西,今天了换了上去,发觉大齿轮转起来为什么还是不平衡呢?不明不白的开始想了想
就开始弄旧的那个为什么会坏呢,后来就想出了这个想法了
这样子只是增加了里面的摩擦而已
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