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俩好(也叫AB)胶粘的东西用什么方法可分开??

楼主(2009-07-18):
如题:比如两件东西用哥俩好粘到一起后,在不毁坏的情况下怎样分开??大家谈谈经验!!

网友:
挺难分开的,得来硬的

楼主:
除了加热,大锤,核弹还有什么方法??应该是什么化学药品?

网友:
不知,帮楼主顶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加热,大锤,核弹还有什么方法??应该是什么化学药品?
试试丙酮吧,丙酮是万能溶解剂。

网友:
第三者插足  。

网友:
暴力分开

网友:
得说下粘的什么材料,不然不好下手啊
我无意中发现502能和AB反应,没试过用502腐蚀AB。

楼主:
回楼上,是一个高频变压器,我想改制从绕,但是磁芯用哥俩好粘的死死的无法分开!

网友:
 电转~斧头~锯子~~西瓜刀~螺丝刀~锤子~扳手~不行上TNT~ 原子弹~电击~火烧~水淹~土埋~~车撵~~坦克压~轮船撞~飞机轰~~~~~~~~~~~~~~~~~~~~~~~~~~~~~~~~~~~~~~~~~~~~~~~~~~~~~~~~~~~~~~~~~~~~~~~~~~~~~~~~~~~~~~~~~~~~~~~~~~~~~~~~~~~~~~~~~~~~~~~~~~~~~~~~~~~~~~~~~~~~~~~~~~~~~~~~~~~~~~~~~~~~~~~~~~~~~~~~~~~~~~~~~~

网友:
200度烘箱里烤 ,可以拆开的

网友A:
找找 山东什么科技学校 有各种溶剂,好像从环氧树脂到AB胶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找 山东什么科技学校 有各种溶剂,好像从环氧树脂到AB胶都有的

我去年给他们留言结果一直没答复……

网友:
用二氯甲烷或丙酮泡

网友:
如果是高频变压器就好办了,我经常用AB胶粘高频变压器,要拆时用热风枪吹铁氧体芯,均匀加热,整个铁心热了一掰就下来了,要带手套操作。

网友B:
加热才能分开

网友C:
小刀+小锤,慢慢剔。找不到溶剂只能这样,不比溶剂慢,AB胶对铁的粘接能力有限,试试吧!

网友D:
可以找卖化学试剂的地方问问,应该有这样的东西
我发现环氧树脂稀释剂对固化的AB胶有一定的溶解作用

网友E:
千万别用什么小刀、铁锤之类,把铁氧体芯搞断了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F:
先得看你粘接的是什么东西,要是金属不怕有机溶剂的话,就用有机溶剂。丙酮什么的试试。

网友G:
用丙酮,10秒钟就能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