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池的下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9-07-18):
我今天首飞悬停成功,非常开心,但为了保护电池,想确认下面的问题:

1、450升空后,连续飞7、8分钟后直到爬升无力才着陆,中间不停歇,这样对电池寿命有影响吗?

2、下机后的电压大约是9.5-9.9V,单节电源约3.3-3.4V,这是不是已经过度放电了?会不会损害电池?

3、下机后10分钟内就开始充电,这样对电池有损害吗?

4、充电电流是1.0A,这个充电电流合理吗?

希望老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过放了,下机后会回升一点,回升后不能低于3。7V
充电电流标准是1C,不过也有说法说不过热就可以。

网友B:
过放了。
不要依靠电调的欠压保护功能,电调检测到3S电池电压下降到门限时,必有一节电池已经欠压。我是隔段时间用平衡电量监测器在线监测,记下最早亮灯告警的飞行时间,平时飞行时预留2~3分钟在遥控器上设置倒计时,根据提示音及时更换电池。
如此,2200mAH、15C的3E电池充放电次数已220次,单块电池电压不低于3.7伏,仍然能悬停不少于1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放了。
不要依靠电调的欠压保护功能,电调检测到3S电池电压下降到门限时,必有一节电池已经欠压。我是隔段时间用平衡电量监测器在线监测,记下最早亮灯告警的飞行时间,平时飞行时预留2~3分钟在遥控器上设置倒计时 ...

学习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放了,下机后会回升一点,回升后不能低于3。7V
充电电流标准是1C,不过也有说法说不过热就可以。

1C是指充电电流设定为1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放了。
不要依靠电调的欠压保护功能,电调检测到3S电池电压下降到门限时,必有一节电池已经欠压。我是隔段时间用平衡电量监测器在线监测,记下最早亮灯告警的飞行时间,平时飞行时预留2~3分钟在遥控器上设置倒计时 ...

学习了! 我有两个想法:
1、我插头有好盈Guard 40A,这个是带平衡放电监测接口的,把这个电调换上,应该能杜绝过度放电问题吧?
2、我的控是DSX7, 菜单中有Timer一项功能,但还没弄明白怎么用,能否告诉一下?
谢谢!

网友C:
估计LZ的机子有问题 建议检查
调好的450 悬停8分钟放电800mah左右 下来每片电压3.85左右(具体忘记了)
悬停下来电池基本没有温度的,等电池恢复室温再充电对电池好些。
单片3.4对电池其实已有损害了。建议不要低于3.5
充电电流最大可以1c左右 既450用的2200电池的话可以2.20A充也可以。

网友:
LS的请问你是用什么电池,现在天气很热,悬停下来电池都很烫了,我郁闷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LZ的机子有问题 建议检查
调好的450 悬停8分钟放电800mah左右 下来每片电压3.85左右(具体忘记了)
悬停下来电池基本没有温度的,等电池恢复室温再充电对电池好些。
单片3.4对电池其实已有损害了。建议不要低 ...

谢谢这位兄弟的建议,可是,有几点还要请教一下:
1、我的机器感觉不出哪里有问题,转动部件都很灵活,但每次悬停下机时的温度是40度-45度,用手是明显能感觉到热量的;这正常吗?如果有问题,可能就要在悬停油门曲线与桨距曲线上找了;
2、1C放电在2200mah电池下可以采用2.20A充电电流,请问这是怎样换算的?学习一下。
多谢!

网友:
我现在用老王15c 20c 亚托20c 25c
太久没悬停了,不过记忆中悬停的时候电池只是温手

网友:
过放了

夏天来了 气温高
少飞几分钟 对电池有好处

下机电压 不低于3.85  实际带负载 就3.7左右  刚刚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兄弟的建议,可是,有几点还要请教一下:
1、我的机器感觉不出哪里有问题,转动部件都很灵活,但每次悬停下机时的温度是40度-45度,用手是明显能感觉到热量的;这正常吗?如果有问题,可能就要在悬停油 ...

1.LZ可以看看马达出来齿轮间隙是否过密,皮带是否过紧,还有主轴轴承座、尾驱动组、尾波箱、马达的轴承是否不顺畅。正常机子用手把桨转起应该可以空转起码7圈的。
2.电池容量*C数就可以得到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LZ可以看看马达出来齿轮间隙是否过密,皮带是否过紧,还有主轴轴承座、尾驱动组、尾波箱、马达的轴承是否不顺畅。正常机子用手把桨转起应该可以空转起码7圈的。
2.电池容量*C数就可以得到电流。

很清晰的解答,学习了!

网友D:
40-45,这个要看气温
如果气温是25,这个温度正常;如果是35,这个电机性能非常好;如果气温是5度,这个电机或者机机的设置就很成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45,这个要看气温
如果气温是25,这个温度正常;如果是35,这个电机性能非常好;如果气温是5度,这个电机或者机机的设置就很成问题了

老金的回答够严密,这正是25-29度气温悬停下结果:)

网友(2010-02-28):
我一般是不低于3.65

网友E(2010-04-04):
现在充电器不是可以5A甚至8A充电,不是对电池有影响啊,我也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充电器不是可以5A甚至8A充电,不是对电池有影响啊,我也不懂,来学习的。

我也不懂,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