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干了一下午终于diy了o艇的t把

楼主(2009-07-18):
经过前辈的指点终于解决了发动机锁头到铜管的弧度。下午一时冲动diy了个t把。

开料

开料

铝板一件

铝板一件

铣平锯边

铣平锯边

开好了材料

开好了材料

打孔。减少功夫

打孔。减少功夫

铣出了两个空位减轻重量

铣出了两个空位减轻重量

开始做固定铜管的位置

开始做固定铜管的位置

转上7mm的孔

转上7mm的孔

为了精准,把7mm的孔再车成9mm于轴铜管吻合

为了精准,把7mm的孔再车成9mm于轴铜管吻合

楼主:
继续上图

不要打尖

基本完成个个部分的小零件

基本完成个个部分的小零件

车出润滑的油管接口

车出润滑的油管接口

打孔

打孔

基本完成放再船上试试角度

基本完成放再船上试试角度

完成品,前面

完成品,前面

来个后面角度

来个后面角度

润滑系前后加上0形圈防止润滑油漏出

润滑系前后加上0形圈防止润滑油漏出

来个润滑系的特写

来个润滑系的特写

全家副

全家副

最后送上今日上午同老婆去越秀公园拍的荷花

最后送上今日上午同老婆去越秀公园拍的荷花

网友:
有床就是方便~

网友:
有床..鋸開料是銑平的..
我沒床是銼平的

网友A:
最好软轴露多两公分先。因为机头震动,软轴外露太短容易将震动传到你的轴套与T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软轴露多两公分先。因为机头震动,软轴外露太短容易将震动传到你的轴套与T把上。

但系好多人都讲越短越好。究竟应该露多少mm好啊?能否给个准确的外露长度?现在还有得就,打了孔就。。。。。。。。。

网友:
有床真好!

网友:
要是避震支架是对線的话!

这铜管空间是可以了.

网友:
台钻+工作台? 那个工作台好用么 我见过有卖的~

网友B:
要是用塑料王作内套的话!

用漏油壺潤滑是很難对準漏油吼的,因它会常走位
還有開吼最好在近受压位罝,太前很容易因軸轉动而引出來,達不到效果.

在透明船底下可看到軸套位置中的一條供潤滑油喉的影子

在透明船底下可看到軸套位置中的一條供潤滑油喉的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漏油壺潤滑是很難对準漏油吼的,因它会常走位
還有開吼最好在近受压位罝,太前很容易因軸轉动而引出來,達不到效果.

谢谢cky大师的指点。但供油位置开在中间处,那么轴接近发动机的部分会不会没有了润滑?油都从中间带到了后去了。

网友:
不会的!

这是多年的經验,有水压的帮助!!!!(水加油,往上游)

网友C:
不加润滑杯不行吗

网友B:
行!

引用 网友C:
不加润滑杯不行吗

玩汔油的還有一种新方法
你们先想想!
想不到
我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汔油的還有一种新方法
你们先想想!
想不到
我才说

直轴?还是用万向节啊?

网友B:
他是说!

引用 网友C:
不加润滑杯不行吗

所以你要再想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要再想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要再想想了

想不到啊。请大师开古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轴?还是用万向节啊?
師兄呀!軟軸不是怎麼高深.........要点是避免行直線(產生振动)!還有注意铜管口磨損軟軸,長久以來雪油(Cable Grease)就足已應付了。

网友:
是不是洞洞管储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汔油的還有一种新方法
你们先想想!
想不到
我才说
现在正在用无名社的轴承润滑油,跑个两三次维护一下。这个办法可以么?

网友B:
開古了!

引用 楼主:

想不到啊。请大师开古啦。

是用化油器上的抽油泵排出來的汔油連接上供油咀就行了,又環保(著車後源源不绝)

网友C:
大师还没说我那个办法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化油器上的抽油泵排出來的汔油連接上供油咀就行了,又環保(著車後源源不绝)

果然是个办法。 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化油器上的抽油泵排出來的汔油連接上供油咀就行了,又環保(著車後源源不绝)

不过有个问题。如果在水中发动机停车了,水会不会倒灌进化油器里面啊?

网友D:
死火。。把船拿回来。。不管有没有这个玩意。
都要拧开火头把水抽出来的!

网友:
不好意思!

引用 网友C:
大师还没说我那个办法可行吗

短時间或小机器可行,
在汔油船的强大推力和長時间航行是须要不停地供潤滑油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死火。。把船拿回来。。不管有没有这个玩意。
都要拧开火头把水抽出来的!

请问有没可能做到汽油船船舱里面能够滴水不进呢?如果水不是浸得厉害的话一般来讲要不要每次都拧开火嘴来抽里面的水啊?

网友E:
总感觉CKY大师说的用汽油做润滑油,牵强点,个人感觉润滑效果不好。还是润滑杯吧,借此请问下大师,用啥润滑油合适点,我用蓖麻油,感觉太稀点,船下水,一会会就耗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可能做到汽油船船舱里面能够滴水不进呢?如果水不是浸得厉害的话一般来讲要不要每次都拧开火嘴来抽里面的水啊?

一般来说,没什么可能..如果水都不能进.空气也难进.导致死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感觉CKY大师说的用汽油做润滑油,牵强点,个人感觉润滑效果不好。还是润滑杯吧,借此请问下大师,用啥润滑油合适点,我用蓖麻油,感觉太稀点,船下水,一会会就耗完。

女装摩托车的波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