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的锂电池怎么不加保护板呢

楼主(2009-07-18):
一般别的电器使用的锂
电池
都是有锂电池保护板的,比如手机电池,但航模使用的锂电池我注意观察都没有加保护板。据我分析锂电池加了保护板后,在放电时达到电池的保护放电电压后,保护板会起到保护作用,导致没有输出电压或电压减小,如果航模这时正在飞行,会怎么样,大家都知道。不加保护板,锂电池会一直提供输出,但是这样容易过放电,对锂电池是非常有害的,会缩短锂电池的寿命。

网友A:
加了保护板JJ还在天上,突然没有电输出,你说会炸机不?

网友B:
市场上有电池低压报警器呀@

网友C:
手机电池才1C电流放电,航模的几十C,
加保护板的话,功率管估计要比电调上用的还要多,价格比电池本身还贵。
另外,而外增加的重量,功率损失也是问题。

网友D:
浪费材料的啊!炸了不知道损失好多!

楼主:
呵呵,是的哦,炸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E:
本身手机电池和航模用的电池无论是不是锂电,他们的类别和设计的出发点是不同的。
保护板只是一个分支里的一种常规装置,与别的分支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