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线光轴做小车床导轨合适吗

楼主(2009-07-18):
用Φ30直线光轴做小车床导轨合适吗?能车45号钢吗,能保证车削精度吗?
具体存在什么问题,请大家说下!!!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A:
小车床?多少小? 整体结构是啥样子?  30mm直径,多长?  要素缺乏,无法回答。。。

网友:
用含油轴套好些,用滚珠的接触面太小,容易磨损。

网友:
圆形的,弊端不少,看看 西马特的 变形金刚 N1 , 不知道你所指的“小”是多小,比N1还小

网友:
用两根光轴的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车床?多少小? 整体结构是啥样子?  30mm直径,多长?  要素缺乏,无法回答。。。

结构仿制下图,30mm直径 长500mm

网友B:
我有这机图纸

网友:
加工小件和软材料可以,几个稍大的硬质材料,高度精度肯定达不到,从结构力学角度看,肯定有弹性变形。

网友:
前后两个底座要固定在硬质台面上(铁,石) ,一般都用正车的话,靠操作侧的光园改成40以上(~60)。肯定能车铁。
看看我的头像上的排刀车床,实际也是固定在40mm厚的球墨铁板上,光园是60的直径1M长,实际行程500mm 60Mn材质, 。 专车60~100mm 304材质法兰盘。

网友:
精度关键在于你的制作工艺,500MM长这内30的光轴做导轨强度是绝对够的

网友:
进刀少一点,问题不大,就是整体强度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机图纸

不放上来有何用?幻想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放上来有何用?幻想卖?

说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放上来有何用?幻想卖?

真正的物主 提供 免费图纸查看  http://mmu.ic.polyu.edu.hk/il/Haesls/05HaeslLathe.pdf
更多详情  http://mmu.ic.polyu.edu.hk/il/mini_lathe/index_ml.htm

更多有趣的东西  http://mmu.ic.polyu.edu.hk/il/integ_learn.htm

网友D:
30的还不如用摩托前减震器 便宜  大的话用起重机液压臂8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的还不如用摩托前减震器 便宜  大的话用起重机液压臂80的
这主意不错 有用过的吗

网友:
用Φ30直线光轴做小车床辅助导轨还可以 主导轨要Φ50以上的才能车45号钢

网友:
主导轨要Φ50以上的才能车45号钢

网友E:
15楼提供资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