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手,尾巴问题

楼主(2009-07-18):
我的GL450C就要飞起离地时,机尾会左右晃动(大约有2理米的左右晃)JJ一离地后就一点都不晃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1是陀螺的设置与是否完好
2是皮带的问题与尾管摩擦的可能性
3是尾舵是否完好
4是尾翼是否拉很紧而且没有拉直
5尾舵传动管是否存在太紧或摩擦太大的问题
6某某飞某C原配的接受器出现过类似问题,初步观察从来没想到是接受器的问题,通过多方论证才证实了这个地方确实能引起类似问题。这个问题我发表过文章,就在51RC里: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736024&db=TECH
7是控的问题,可能性很小。

网友A:
补充:“JJ一离地后就一点都不晃了”。特别是这句,我不知道你是没发觉还是真的一点都不晃。
你可以先专攻陀螺的可能性。

楼主:
是啊,JJ一离地后就一点都不晃了,这问题难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