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款UN-A6的电压校准设置

楼主(2009-07-18):
好象说明书上说的设置方法不对,应该是老款的,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在研究来

楼主:
怎么就没人知道吗?

网友B:
选4模式

楼主:
选4我知道,但窗口中左右两边都有显示电压值,应该是左边的调整数值,但按确认后,显示"10",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UN
UN
UN
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