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KT桨保护器与桨的固定方法

楼主(2009-07-19):
我买了个SU 31,连夜装机,今天装好,机设计问题大啊,那个桨要用O形圈套住桨,桨完全碰不着电机轴.....好怕射桨,请高手指点怎样固定又可以保护桨,又可以固定不射桨.....我的机桨这样固定:

网友:
高手都上哪里去了?我也是新手,不过我觉得你的安装方法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浆保两边螺丝一定要上紧!就用图上方法固定!不过橡筋要多上几圈,别拉的太紧,太紧起不到保护作用了就,也别太松!我好想一般都是5~9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