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图片中这个双叉板簧 怎样才能做出来

楼主(2009-07-19):
请教一下 图片中这个双叉板簧 怎样才能做出来

双叉板簧

双叉板簧

楼主:
双叉板簧

双叉板簧

双叉板簧

双叉板簧

网友:
加工过程就是将原料一点点去除,最后剩下的部分就是工件了.大概说说.此件先下出外形,再铣槽,接下来钻孔(本图中的孔是冲出来的),最后是弯曲,如果要热处理,还要调质一下.具体工序及配套机具就复杂了.

网友:
先加工出平板 再淬火 再弯 再淬火 估计是这样弄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图片中这个双叉板簧 怎样才能做出来

这个应该挺简单吧 有气焊条件的话 找一个弹簧稍微粗点的 用气焊烤红退火拍成厚度一样的薄板 (有现成的弹簧板就简单了)之后钻孔 开口部分可以用手锯锯出来 不知道开口的宽度 要是宽的话可以在手锯上卡两根锯条 然后就是弯那个弯 之后在淬火 就结了

楼主:
我要是用 废钢锯条  做这个双叉板簧  需要对钢锯条做什么样的处理  感觉钢锯条好脆啊

网友:
钢锯条不是弹簧钢,没办法弄这东西,钢锯条应该是碳素工具钢。
弹簧钢正确热处理应该是淬火+中温回火

网友:
用弹簧钢D。

楼主:
弹簧钢  上哪里去买啊   汽车减震的 条形钢板是弹簧钢做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弹簧钢  上哪里去买啊   汽车减震的 条形钢板是弹簧钢做的吗

是的。

网友:
弹簧这东西自己D个合格的好真不容易

网友:
做簧片类的弹簧,要先讲明簧片厚度。找到厚度合适的簧片,退火、成型,再热处理。

网友:
注意;薄片不要直接加热,可以放在烧红的钢板上,避免过热。

网友:
把不要的部分去掉,然后成型,热处理

网友A:
尺寸不大,弹力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锯条做。
我曾用手锯的锯条做过135相机上的一片板簧(约60 mm×10mm),锯条退火后不难加工,然后淬火,再打光表面在厚铁板上加热到发蓝回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尺寸不大,弹力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锯条做。
我曾用手锯的锯条做过135相机上的一片板簧(约60 mm×10mm),锯条退火后不难加工,然后淬火,再打光表面在厚铁板上加热到发蓝回火。

可以的我也做过类似物件。

楼主:
失败了好几次   有点灰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