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道风扇飞机可以这样搞行吗?

楼主(2009-07-19):
喷管:由于函道风扇的推力和螺旋桨一样通过桨叶作用于主轴,所以喷管不适宜太长,应限制在桨叶宽度的四倍以内,使用直排或扩张喷管,提高推进效率。
进气道:函道风扇的空气流量=理论转速×理论螺距×通径面积,其中:喷流速度=理论转速×理论螺距,进气道应该满足空气流量的要求,进气道过大将增加飞行阻力,过小则不能提供足够空气而损失动力。进气道容积=气道通径面积×长度,通径面积应合适,应满足空气流量,考虑到风扇增压作用,风扇前流速低静压高,风扇后流速高静压低,则应取:进气道面积=风扇通径面积×1.2,以得到足够气流而不增加太多额外阻力,否则进气道内部空气流量将小于风扇空气流量而增加额外阻力,进气道容积不应等于或接近喷管容积,以避开喘振的发生。

网友A:
1 低速时喷嘴应该缩小些 高速时直喷
2 高速飞行时 飞机前端气流密度增大 (冲压) 不需要太大的进气道 低速时需要
所以说要看实际情况 而且比我说的要复杂 所以很难设计涵道
我建议 涵道机可以废除进声道 只用作弊口 但是比较特殊(什么样子自己想,描述不清) 不然高速时 进气量会不足
喷嘴还是长点好 喷嘴内部有喉道 气流有指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