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JR DSX7 3 的接收机怎么安装

楼主(2009-07-19):
新买了一个遥控器,JR DSX7 3 ,接收机还有一个小的副接收机,不会安装在飞机上,问问有知道的吗?谢谢

图片

网友:
接在主接收机上!

楼主:
 我是说怎么安装在飞机上

网友:
随便粘在那里。

网友:
721平装在底板上 卫星接收粘侧板上 两接收天线成90度

网友:
两个接收机要成垂直 装在一起

网友:
地板正解

网友:
我是这样做的 721接收机 安装在机机肚子里  还有个尾巴 我叫她小卫星     可以任意安装外面,也可以放在肚子,关于什么把接收机安装机机上面 最好采用魔带绑定,就可以了  如我答不对,欢迎老鸟批评!!

网友:
其实那里都可以,自己喜欢

网友:
 我也刚入和LZ一样的控,前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