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油固配置

楼主(2009-07-19):
现在玩电动 塞斯纳,降落还算可以,现在想入个油练习机、,但是对油固也没了什么解,  我用6EXHP控,能用在油固吗?  大家给个意见.控舵机自己有,价位在1000元左右吧,最好大点的练习机.   希望大家给小弟发一些配置谢谢

楼主:
  有没有好心的大哥

网友:
你的控可以用在油机上,如果要上油机可以先上一个练习机,一般的大金星或者TUT40都是不错的选择,等把这个飞的差不多的时候可以再上中单翼或者下单翼或者上3D板机也行。不过飞油机需要地场地要比电的要求的高一些。上面的机机一般在320~380之间,加上一个50的国产发动机、油及其它一些东西也得1K多呀。不过说实在的,油的玩起来感觉上是比电的爽,也不再会有人说你是在玩小孩的玩具了

楼主:
蚝油量如何   40-50级的飞行20分钟大概多少钱的油

网友:
怎麼玩最划算,摘自贏家模型網站www.winnersmodel.com

飛機模型這東西,玩過的朋友都知道,所有的費用總括來說不在乎是一次性的設備投資與消耗性的物品等。一次性投資的物品主要包括遙控器、舵機、發動機與其他輔助設備等,這些物品雖然也具有消耗性,用久了也會老化必須更換,但正常使用下都可以使用上好一段時間,所以列為一次性投資的物品,這些物品依照個人的經濟條件,可好可壞,端看每個人的想法而定。而消耗性物品就很清楚了,最直接聯想到的就屬飛機本體、燃料(或電池)了,只要飛行就會消耗燃料,飛機除非掛起來不飛,否則也不可能長命百歲的。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我們就以消耗性物品為計算依據,來看看怎麼飛最划算!

計算條件:

假設,每架飛機以100趟為消耗品計算依據,每趟飛行約10分鐘,則平均每趟的飛行成本如下:

機型
機身價格
每趟燃料
每趟成本

30級電動機
550/100=5.5
1.5
約7

50級電動機
600/100=6
4.7
約10.7

50級油機
600/100=6
5.8
約11.8

26cc汽油機
1100/100=11
1.2
約12.2

50cc汽油機
2100/100=21
1.8
約22.8

100cc汽油機
3700/100=37
3.7
約40.7

假設,每架飛機以200趟為消耗品計算依據,每趟飛行約10分鐘,則平均每趟的飛行成本如下:

機型
機身價格
每趟燃料
每趟成本

30級電動機
550/200=2.75
1.5
約4.25

50級電動機
600/200=3
4.7
約7.7

50級油機
600/200=3
5.8
約8.8

26cc汽油機
1100/200=5.5
1.2
約6.7

50cc汽油機
2100/200=10.5
1.8
約12.3

100cc汽油機
3700/200=18.5
3.7
約22.2

由上表概略計算可知,也許每個人所使用的油品與鋰電價格會影響每趟飛行成本,但相對所獲得的飛行品質也是成正比的反饋,所以是很公平的。使用廉價油也許降低了些許成本,但一次災難性的熄火也可能導致機身全毀,這也是相對的。

依照不同類別機型的飛行成本計算,飛友們則可依照自身的飛行需求與經濟條件,選擇適當的飛機。還有,當然,要多檢查飛機狀況,小心操作,人機平安,才是最經濟的飛行方式!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看懂您的数据

网友:
舵机要用标准舵机,电动的小舵机力矩不够
小金星、TUT40都不错,可以配三叶46或康克50发动机
6EXHP是直机版,用在固定翼上只能当4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蚝油量如何   40-50级的飞行20分钟大概多少钱的油

根据燃料不同,价格差距非常大,我的46发动机不是满油门飞20分钟, 烧一箱(320CC)自配素油,成本仅2块多钱.最贵的成品油可以达到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