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烦恼,谁来出出主意?

楼主(2009-07-19):
现在我发现,周末飞行的最大瓶颈是:电池充电慢。

我有B6平衡充,加了扩充插头后能一次充2个11.1V,但每次充电采用1A电流,要150分钟。等得着急呀,4块电池都充好了要半天,然后只能飞1个小时。

我知道电直的老鸟都有10几块电池,你们是怎么充电的呢?

有没有一拖多的充电方案?比如在B6上加个什么插头,能同时充4个甚至更多个11.1V电池?

网友:
我是六个充电器,2A充,一次六个,七十分钟左右充完,飞一小时,那才爽

网友A:
我来爆下冰人家充电方法。。。 *2 可充10块电,,,柯达4个 充4块电。。5014 2个 2块电。。
lipo一个 1块电。。总共一次搞定17块电。。。
我现在是 X6+加速器 x6-plus 2小时9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爆下冰人家充电方法。。。 *2 可充10块电,,,柯达4个 充4块电。。5014 2个 2块电。。
lipo一个 1块电。。总共一次搞定17块电。。。
我现在是 X6+加速器 x6-plus 2小时9组。。

真强人啊! 请教一下*2可充10块电。。。这是什么充电器?
柯达、5014,又是什么充电器,这两个只能一次充一个电池吗?

X6+好像听说过,大概多少钱?看来我要考虑一个高性价比的多口充电器啦!

网友:
你设置 电流大点啥..
急着出去飞
2A都行
还是A123 好
大电流冲 不怕坏

网友:
我都是2c充得,半小時搞掂.

网友B:
 你说的情况,没有什么‘特效’办法!!

充电速度——首先决定于电池自身的允许数值,特别是对于航模类型的小容量电池(10AH‘10000mAH’以下都应该叫做小容量电池),家里的220V电源所能提供的充电功率是足够的了。

航模电池的充电倍率:通常是1C至3C,1C就是一个小时充满,3C也就是说20分钟充满。

一拖多的充电,必须是充电器,本身就‘自带的’才有用,
你自己‘私自’乱接线做的‘一拖多’不但对你所期望的‘快速充电’无效果,反而会造成多个电池充电不平衡。。

最终:严重影响电池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情况,没有什么‘特效’办法!!

充电速度——首先决定于电池自身的允许数值,特别是对于航模类型的小容量电池(10AH‘10000mAH’以下都应该叫做小容量电池),家里的220V电源所能提供的充电功率是 ...

啊,那我在淘宝上花25元买的那个“平衡充扩充器”,说是在B6上能够实现给2个11.1V同时充电,这么说来是无用的,对吗?希望明确解释一下,如果真是无用的,那我就放弃这种充法了,以免损害电池。。。

网友C:
给两个3s同时充是可以的,就是通过转换插头把两个3s电池串起来,当作一个6s电来充。如果你的电源能提供足够功率(3s充电需要大概25W,6s充电50W),维持1C的充电电流(2.2A),时间能省一半

网友:
50W。充電電流上不去。
我5000mah的電池是10A沖。2200mah是5a的

网友:
 9楼,正解:“就是通过转换插头把两个3s电池串起来,当作一个6s电来充。” 这是可以的 。

总之:所有类型的电池,都不建议你:用“直接并连”的方式进行高速充电。

只要电池不是,直接并连就行。。估计TAOBAO买的产品,应该不会犯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两个3s同时充是可以的,就是通过转换插头把两个3s电池串起来,当作一个6s电来充。如果你的电源能提供足够功率(3s充电需要大概25W,6s充电50W),维持1C的充电电流(2.2A),时间能省一半

谢谢老金的指点,实际上我理解的扩充器,正是把2个3S当作1个6S,因为把它们B6识别作6S了。
那么,我在选电压、电流的时候,是否应该这样设置:6S,22.2V,2.2A?这时,每个单元是否都在以2.2A来充呢?

网友:
会LS 是这样的,如果10块电,不考虑充其他电池,我建议你买UN-A6 1小时2块左右,如果加上保姆,就不用自己动手换电池了,全部插上就ok。如果考虑充其他电池建议考虑X6-plus 一小时2组或者再买个扩充器,2小时5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金的指点,实际上我理解的扩充器,正是把2个3S当作1个6S,因为把它们B6识别作6S了。
那么,我在选电压、电流的时候,是否应该这样设置:6S,22.2V,2.2A?这时,每个单元是否都在以2.2A来充呢?

是的,6s,22.2v,2.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