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推油门的时候,450机身旋转,为什么?

楼主(2009-07-19):
450锁尾是GY401+S9257,感度80,现象如下:

1、悬停时锁尾很直,1分钟以上才感觉出微偏一点角度;
2、航线时锁尾也很好;
3、慢慢地推油门提升高度,尾巴也基本不会偏;
4、猛推油门、快速提升高度时,450机体马上逆时针旋转(与大桨反向)。油门稳时就不转了。重新调整非锁尾时的中立点,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请教一下,猛推油门的时候,450逆转,是不是我的机子仍没有调试好?怎样才能解决呢?

谢谢!

网友A:
正常,可能是皮带传动吧,轴传动要好得多,原因是尾桨转序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可能是皮带传动吧,轴传动要好得多,原因是尾桨转序跟不上

是皮带传动。
如此的话,450SE都会有这个问题吗?如何解决呢?我看人家飞450的经常猛推油门,也没像我的450那样猛转啊。

网友:
怎么会正常呢

没调好。不然401和9257吃屎了

网友B:
因为陀螺儀屬於被動修正的,必須感應到尾舵有偏差角出現時才會進行修正,
所以通常瞬間加大油門時,肯定會出現机头往左边甩一点的情況。(大桨右旋机型)
------------------------------------------------------------------------------------------------------------------------
在NORMAL飞行模式下,瞬間加大油门急速上升,尾巴要锁定不动,是不能实现的!
这与陀螺仪,尾舵机,马达,电池,电调都没有关系。
主要在与油门曲线与螺距曲线的配合。
要达到猛推油门尾巴锁定不动的要求,必须使用IDLE飞行模式!
----------------------------------------------------------------------------------------------------------------------------
如果要求NORMAL飞行模式也达到瞬間加大油門尾巴锁定不动的效果,
必须把悬停点的油门提高到80%以上,悬停点的螺距相应降低,
曲线设定接近IDLE飞行模式的样式。

网友A:
油门恒定,油门杆只改变螺距,油门不恒定,油门杆要同时改变转序和螺距,这是电直故有的缺点,只能降低,不能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陀螺儀屬於被動修正的,必須感應到尾舵有偏差角出現時才會進行修正,
所以通常瞬間加大油門時,肯定會出現机头往左边甩一点的情況。(大桨右旋机型)
-------------------------------------------------------- ...

你好,看了这些解释感觉很有受益,只是我的GY401处在锁尾状态,感度已达80,但猛加油门仍然甩尾,这个算正常吗?

网友:
80的感度啊,看来飞机调的很好啊,震动很小,才能有如此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看了这些解释感觉很有受益,只是我的GY401处在锁尾状态,感度已达80,但猛加油门仍然甩尾,这个算正常吗?

是正常的,他已經在第二段回答了你的問題,這跟陀螺儀感度沒有關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正常的,他已經在第二段回答了你的問題,這跟陀螺儀感度沒有關系。

谢谢,看懂了!
又发现DSX7菜单里有Program Mix选项,平时是禁用的。它好像能把Throttle与另一通道如Rudder、Elevator、Aileron关联起来。不知能否解决这个问题?那里面有百分比率可选,还有Offset(偏移量)可设。
有会用DSX7的,希望能指点一下,但愿能解决猛推油门偏转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恒定,油门杆只改变螺距,油门不恒定,油门杆要同时改变转序和螺距,这是电直故有的缺点,只能降低,不能消除。

飞油直,就不用解决,电直油门曲线设成水平线也可以。3D设成100%50%100%的V形,也要出现,大小跟推油门的快慢有关。

网友:
看下尾拉杆有没有固定好

或者换碳纤拉杆吧

网友:
加大油门曲线

OR也可以同时减一点螺距曲线

网友:
401上行程旋钮放的不够大,100以下是肯定锁不住的,行程调大,不要怕尾推滑块顶到头,坏不了的。感度调高,以不追尾为止。然后就是油门曲线调陡点,提高转速,螺距稍微小一点,小螺距高转速锁尾是比较好的

网友:
皮带松,油门/螺距曲线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