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和实践塞斯纳

楼主(2009-07-19):
  在模拟器上面飞塞斯纳电动182.降落左右飞转弯都可以
为什么现实飞行越飞越远 飞不回来

网友:
在模拟器上 你要用远景模式玩 才能联系好

楼主:
 每次飞每次炸现在都不敢去飞了

网友A:
不会啊,我也是每次飞每次炸,但是越炸损失越小。炸了2次机头,2次减速组,还炸了6个桨,现在基本可以飞了,不炸了,降落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最近两次还上了树。

楼主:
  我用的是G3.5模拟
可能是我实践的时候太紧张

网友:
模拟飞行与实际飞行的区别有些的

1。有可能你设置的观察模式不一样。 不要设那种尾随的这种哦,
2。你的模拟飞行时间不够长。
3    与实际上飞行的气象条件不一样
4    与实际飞机性能有区别。
5    炸机成本不一样,使您的心理感受不一样
6    在众目睽睽之下,您的心情不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主指点我会努力练习的

网友:
实际飞行跟模拟差别大了 地面飞行之前 先要检查好各个舵面是否能正确干活  在注意刚飞出去后的飞行姿态 是抬头低头 左倾右倾 先是手动拉杆 等JJ飞的够高了 然后在微调 校政 等完全都校政完毕 在随意点飞行 根据飞行状态还有倒飞等等 唉 总之 飞起后需要的动作多得很 慢慢适应吧

网友(2010-07-02):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我也是每次飞每次炸,但是越炸损失越小。炸了2次机头,2次减速组,还炸了6个桨,现在基本可以飞了,不炸了,降落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最近两次还上了树。

555同病相怜 握个手先 5555

网友:
我还没正式的降落过呢

网友:
在模拟器上飞无副翼带上反角的一款,越飞越高,就是降不下来。。。。 郁闷死了

网友:
越飞越远可能是飞到下风区了,不能转过来,要尽量在上风区飞。

网友:
感觉很重要!把模拟器调难点!有一次天黑了、还飞远了!差不多闭着眼睛开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