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玩具船,有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9-07-19):
想让各位大侠给看看后面的轴是不是出来的有点短了这船地陪多大的浆呀,电机是2848 6560kv的
这船大概长40厘米吧,我改完了去试了一下,船后光冒泡,不走船呀,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把浆换了

网友:
哪款玩具船啊 好漂亮啊?

楼主:
浆还没定呢,所以想问问各位高手,是大浆还是小浆,电池是11.1v 2200 2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浆还没定呢,所以想问问各位高手,是大浆还是小浆,电池是11.1v 2200 2c的

网友:
2c的啊?这电池能跑吗?电机kv太高了

网友:
:loveliness: 在哪买的船、?很漂亮~

楼主:
我是卖玩具的直接那个新船都没玩就给改了,我这还有个2726的电机能用么

网友:
 这小船挺漂亮的,一点不象玩具

网友:
KV值好高啊,用2S锂电配30--32的桨试试

网友:
出轴有点短,调整到6CM左右,轴位1/3在船底以下2/3在船底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