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07-19):
用了半个月的imax b6.不知到时不会用还是怎样,发现如下问题:
1,明明设置了2A冲A123,到冲的时候却变成了5.6A(之前用过5A冲),过几秒钟就会出现“break down”
2,冲123设置了life模式,终止电压时10.8V,但它却冲到11V多一点,出现“connetion break”才停。
3.飞完一块123插到上面冲,按确定的时候会出现“over voltage”试了几次都这样,
老大们,是不是B6有问题,?如果不是的话帮老弟指点一下迷津。谢了
郁闷中,

网友:
感觉是b6故障 换

网友: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这是里面一个管理降压开关电路的控制管PMOS管烧了,上图我指给你看。

网友:
是充电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