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430/430pro的模友能否帮个忙?

楼主(2009-07-19):
最近很郁闷,两台主力SJM的状态都不好。360双桨/震动,大桨夹内的轴承不太行了,等着换。现在只能凑合着飞。上升无力,双桨时有时无。430pro抖得像抽风,不上大桨不抖,上了就抖,螺丝一颗颗往下掉。后来偶然想到,量了一下翼尖到地面的距离,发现竟然两边差了1厘米。一边23,一边24+。SJM的旋翼头没有O圈,所以要求中联和横轴的精度很高。但是新版中联(用顶丝锁横轴的那种),似乎有些精度问题。

能否麻烦您量一下您的430/430pro大桨尖到地面的距离?谢谢。

网友A:
大桨配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配平了吗?

飞越的碳桨,质量非常好,重量差0.1克,重心完全吻合。

之前在塔罗500上开3D也是一条直线。

楼主:
补充一下,我测量的是大桨尖在机头正前方时离地面的距离。

网友B:
别折腾了,全换掉,我的450是愈炸愈换 愈换愈好飞不过我的450已经3个月没炸过了,但我还是经常换看了不顺眼的配件 现在状态非常好

网友C:
主轴,横轴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横轴歪了。

谢谢,主轴没有弯,不然不上大桨也会乱抖。

横轴弯的可能性有,但是很小很小。因为SJM的横轴是比较硬的,而且上周的小炸首先触地的不是大桨,大桨也根本就没坏,横轴没有理由弯。事实上目视横轴也看不到弯曲。另外,在炸鸡之前就已经抖得这么厉害了。

我打算再订一个中联和几副横轴,试试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折腾了,全换掉,我的450是愈炸愈换 愈换愈好飞不过我的450已经3个月没炸过了,但我还是经常换看了不顺眼的配件 现在状态非常好

 500级的配件还没到白菜价的程度啊

网友D:
早就知道你会这样,看你换430PRO的时候没敢打击你   检查横轴吧,拆下横轴测量2个横轴等长不。如果等长就要注意顶丝是否正确嵌入凹槽(容易出现锁死假象),这样就容易导致2边浆高度不一致。从sjm360开始就要非常仔细的安装,一个螺丝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不是新手可以玩的动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就知道你会这样,看你换430PRO的时候没敢打击你   检查横轴吧,拆下横轴测量2个横轴等长不。如果等长就要注意顶丝是否正确嵌入凹槽(容易出现锁死假象),这样就容易导致2边浆高度不一致。从sjm360开始就要非 ...

顶丝没有准确锁入的状况很早就注意到了,所以每次装的时候都很小心。平心而论,430的横轴制作比360的要好,至少看上去要工整得多。因为尺寸大,当然做凹槽要容易。

横轴的长度没有量过,但是至少目视感觉是等长的。而且装上中联后另一侧也基本和中联的开孔平齐。重要的是,大桨夹和中联之间都是有1毫米游隙的,符合SJM的设计。

所以说以上都排除以后,我怀疑的就只有中联的精度了。SJM的这个没有O圈的设计,在横轴和中联精度有问题的时候是致命的。怀疑轴承寿命短跟这个关系也很大。

网友E:
检查螺距曲线

和你有相同的经历,先检查检查螺距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你有相同的经历,先检查检查螺距是否合理

这个好像怎么都扯不到螺距上去吧?再说我的螺距都查过,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F:
查一下中联锁紧横轴的部分是否变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一下中联锁紧横轴的部分是否变型了,

这个貌似肉眼根本就看不出来吧?“直接测量”的技术手段也不是一般人具备的。所以才想“间接测量”,让有430的模友报一下数据。

网友G:
别玩SJM的飞机了

SJM死性不改.必死无疑.不过很搞笑的说。之前一直宣传自己所谓三明治结构的机身有多结实多稳固.现在430PRO貌似也改成YT双直立侧板加连接件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SJM死性不改.必死无疑.不过很搞笑的说。之前一直宣传自己所谓三明治结构的机身有多结实多稳固.现在430PRO貌似也改成YT双直立侧板加连接件结构了..

老实说我还是喜欢原来的“三明治”。改成双侧板以后维护比原来麻烦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