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行吗?

楼主(2009-07-19):
准备入手,D个分度头。120贵否?好像是小日的。

网友:
回差小到难感觉就行,速比是60 120 180。。。 的就方便

网友:
可以的,看精度怎样。

网友:
价格倒不高 就是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这个运费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入手,D个分度头。120贵否?好像是小日的。

这东西我做过一个分渡头。但精度不行。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

网友A:
这个东西,原来是做什么用得?减速机?

网友:
感觉稍微单薄了点。。。

网友:
看着不错的样子~

网友:
涡轮减速机的回差比较大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完全可以

网友:
我做过,精度一般。
做做木头雕,分度加工,钻孔什么的还是可以的。
回差可以通过加工涡轮消除。
用来做齿轮就不行了。

网友:
价格不高,不知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原来是做什么用得?减速机?
减速机